450M电机轴问题

楼主(2010-07-16):
请教,450M
电机
轴因轴承损坏轴磨小了,不知有这种轴卖吗,

网友A:
唉,我也找了好久,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据说是非标的,不好找,即使找到了,也不好换,我深有体会

网友(2010-10-14):
450电机轴
用3。2的电焊条来做非常简单,先用锉刀锉,在用砂纸砂,当然得夾在车床或者钻床上来加工

网友B:
同情
深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