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T14mz飞5#10(2.4G)

楼主(2010-07-17):
怎样用T14mz飞5#10(2.4G),最好不要换东西,哪位大侠知道麻烦告诉哥们一下,些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ELEV:REVS   AILE:REVS    THRO:NORM    RUDD:NORM
再把油门微调调到最低。我用2801pro控这么调的就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EV:REVS   AILE:REVS    THRO:NORM    RUDD:NORM
再把油门微调调到最低。我用2801pro控这么调的就能飞了。
谢谢,但是频率怎么办?

楼主:
对了对了,倾斜盘用什么角度的

网友:
...不能这样。。
接受都要换才行。否则没法对频的。
但是5#10貌似是双桨机,用的3合1控制器的,这个和接受是一起的,所以要用14MZ来飞,对于我来说,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