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

楼主(2010-07-17):
新手入魔,准备上450,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配置,只练普通航线,因米米紧缺,故请各位推荐一套小米米的电子配置
我有9X,以前一直玩固的,现在想上电直,只是米米紧,所以要精打细算了,飞越的选哪一款好?
电机用新西达HD2218 KV3680,电调用什么型号的,要不要带BEC功能的?具体什么型号呀?
斜盘933,锁尾922,陀螺KSD800,这样可以不?用新西达HD2218 KV3680不飞3D只求稳定用12T的小齿可以不?请大侠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
可以,固朗套机便宜用的KSD800

网友:
直接上飞跃貌似更便宜!

网友:
MD933*3.KDS800+MD922,XXD电调+XXD电机,加个飞越SPORT空机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这样玩。不如上YT250SE,连控4000多点。

网友:
新手上250并不好,机小修起来和调试都挺麻烦,新手也不容易操控,有钱不如上YT450套装,价格都差不多。

楼主:
请问各位,飞魔士和飞越的差别大么?XXD电机电调选哪种型号,只飞简单航线够用就好,米米越小越好,呵呵穷人

网友:
电机新西达的,有一款专用的。你搜搜

空机,飞越的也成。飞魔士就算了。

陀螺仪,KDS800就成,稍微有些漂移,无所谓正好练四面悬停

斜盘舵机,恒吉MD933。

尾舵机,如果不要求很高的转向速度,恒吉922即可。

电调,新西达的也有50a的,便宜。

控,一定要上好一点的。这个其实是大头,千万不要上6EXHP,新手比较难调,建议一次到位至少DSX7 DSM2版的,因为接收机容易买到。

网友A:
晕~没人带我,自己泡论坛。    前阵子买了6EX,改了飞梦,看了下说明书,自己调机,第一次就爽飞了!现在悬停的多爽。   6Ex设置更本就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没人带我,自己泡论坛。    前阵子买了6EX,改了飞梦,看了下说明书,自己调机,第一次就爽飞了!现在悬停的多爽。   6Ex设置更本就不难…

你要是用过DSX 7就知道6ex难调了
不建议买6通道的控原因是,正如我以为我不会上油机,玩时间长了,内心就躁动了。出了6ex,上了DSX 7,浪费钱呀

网友B:
不建议250,250太贼了很难掌握,250掌握好了你就成高手了。

网友:
6EX不错的。不难调  又便宜。就是少了舵机中立微调。新手够用了  以后升级控6EX还可做模拟器专用

楼主:
我有9X,以前一直玩固的,现在想上电直,只是米米紧,所以要精打细算了,飞越的选哪一款好?

网友:
话说 1年前 唵 650大米收了个 WING v2 ,带XXD电机电调,整了4个9G,60元买了个G010陀
螺,嘿嘿,1000不到就飞航线去了,在炸坏8个9G后又换 933+GY401+DS520,开始整3D啦,
下一步打算几个月后换个GP750+8910搞窄频去了,嘿嘿,穷人也要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9X,以前一直玩固的,现在想上电直,只是米米紧,所以要精打细算了,飞越的选哪一款好?
电机用新西达HD2218 KV3680,电调用什么型号的,要不要带BEC功能的?具体什么型号呀?
斜盘933,锁尾922,陀螺KSD800,这样可以不?用新西达HD2218 KV3680不飞3D只求稳定用12T的小齿可以不?请大侠们指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250,250太贼了很难掌握,250掌握好了你就成高手了。

偶就觉得250很稳的说

飞4G6S那才叫贼呢

网友:
250,别别,飞机越小,越难飞

网友:
250的确没450好飞。

网友:
lz不算新手,飞过固定翼;电调 '好赢'  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