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U10 闪存高清摄像机,可直接录制也可充头监控摄像头。 上一段试机视频

楼主(2010-07-17):
刚到手的三星HMX-U10 摄像机,最高分辨率是1920*1080 30P 清晰度分高清和标清,以下是标清拍摄,上来看看吧

FPV 视频看另一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8357&page=1&extra=page%3D1

重量在100克左右,拍摄 拍照各用一只键

重量在100克左右,拍摄 拍照各用一只键

楼主:
总体感觉尚可,就是画面不太通透,色彩不够鲜艳,不过六七百元的机子,也不能要求太高了。

网友:
重量我记得好像不到100g,还是可以的,要求不高的话

楼主:
拍摄和拍照各用一只键,不用其他的转换,比较容易实现地面遥控摄和拍照。
重量我称过了,用自家的1000克数称称的,连扣带一起是105克,不是95克也不是115克。

网友:
三星的色彩比柯达稍弱些,不过三星用的镜头比柯达略好

楼主:
U10 可以实时输出AV信号

上午带小孩出去爬山试拍,回来连到电视播放,用AV分量输入,效果还不错。
无意中还发现U10可以实时输出AV信号,也就是说装在飞机上,它也可以充头摄像头用,不用再装一个监视摄像头了。
再上上午爬山拍的两个片段看看:

网友:
口袋机建议关注创新的VADO二代。

楼主:
索尼也有一款机子,应该也不错。

网友:
受楼主的启发 我TB了下 ~适合FPV的 DVR 功能
要求如下: 体积小重量轻能防止飞机上 高清录像 AV实时输出 价格便宜~
我发现  复合要求
还真找到了这款 ~ 32G行车记录仪/高清(1280x720 @30FPS)行车记录器 $500左右

功能说明:
1、产品体积小巧、安装方便,安装时不破坏车辆原有结构,吸盘式固定更方便;

2、内置500万高分辨率的数字摄像头

3、使用简便,接通电源自动检测运行,自动开始录象。

4、具有断电保护功能,自动保存录象片段,保证记录资料有效、完整。

5、采用循环覆盖的记录方式,长时间连续使用不必每日更换记忆卡。视频片段大小是可调的,从一分钟开始,2分钟,3分钟,4分钟,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40分钟,50分钟,60分钟,跑长途的时候,设置成60分钟;
6、本品采用性能较高的芯片,高清晰度、高视频、分辨率:1280×720/ 960*720 / 640*480三种可任意设置,录像帧数: 60/50/40/30帧可选;
7、本产品支持AV视频输出,实时回放.
8、时间日期水印功能,录像时可以同步显示当时时间和日期;

9、支持的记忆卡为SD,最大支持到32GB

10、内置唛克风可录音频

11、工作电压: DC 5V/400mA,汽车熄灭后由内置电池继续供电录像3秒钟保存并关机,有效防止录像文件丢失

录制效果

价格不高,效果不错,希望对广大FPV有点启发..

网友:
录像帧数: 60/50/40/30帧可选;

网友:
这类摄像头主要要考虑飞机的马达震动的影响,会否因马达的震动形成水波纹的扭曲。

网友:
关键问题不是分辨率,而是焦距。 这些小尺寸cmos的摄像机都存在等效焦距过长的问题,不适合FPV。 我发现canon的IXUS 120S比较适合,就是大和贵。 28mm广角,防抖,AV输出,720P高清。 淘宝上大约1400.

网友:
ZI8比这个强点,720P 60S

网友:
就是怕有水波纹

网友A:
对了!怎么这么久都没发你的飞行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怎么这么久都没发你的飞行视频啊!

这段时间这里台风不断的,加上也出了几天差,哪有时间去玩啊。这个周末看运气吧。

网友:
 也期待fpv航拍视频

楼主:
明天看有没好天气试一下,不过今天放在车里试过,效果很不理想,会不会隔着车前档玻璃的原因,还弄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