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ATX电源给充电器供电的方法

楼主(2010-07-17):
我上回发帖说,要调电源的电位器,但是输出还是没有最大功率。大电流充电时还是会压降,看了网友的帖子后自己终于知道怎么做了。
ATX电脑电源改充电器电源 非常简单,包你一看就会
现在充电器大多需要配一个大电流的开关电源,来给充电电源。
但是用ATX电脑电源做电源时,有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要不然是不能正常工作的。那就是使保护电路反应变“迟钝”。
1,ATX电脑电源的12V与5V的电压检测都通过电阻串并后给IC的电压检测端,也就是一个检测端,分压电阻网络同时检测12V与5V的输出电压。
2,当我们在用12V充电时,由于是大电流工作,必然导致开关电路的增加12V的输出电压,这时12V电压增加那么将导致分压电阻网路中的电压变化,相当于5V也在变化,
      那么就有可能使IC检测出电压异常,使电路暂定工作,即保护电路工作。
3,要使我们能使用12V大电流充电,那么必须想办法让12V电压上升,而又骗过IC的过压检测。要找到什么分压检测电阻网络太麻烦,也会因电路不同而不同。
4,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实现相同功能。
      a,首先在线路板上找到5V输出(就是很多焊接红线的地方),会看到这个焊接的地方会有一条细铜箔连接到线路板上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IC检测部分,这里不用去管它),然后用刀断开这条铜箔,串入3个1N4007,正极接5V端,负极接断口另一端。
      b,同理在线路板上找到12V输出(就是很多焊接黄线的地方),会看到这个焊接的地方会有一条细铜箔连接到线路板上的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IC检测部分,这里不用去管它),然后用刀断开这条铜箔,串入1个1N4007,正极接12V端,负极接断口另一端。

经过怎么一改造,12V的实际输出将为14V多,接上充电器后,由于电流增加,会使电压下降,但是最低还会是12V多,电流也可以达到满负荷,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充电器的要求了。ATX电源也不会因5V的大变化而保护输出了。
这个方法很简单,不用去找检测分压电阻了。大家可以试下。
以上是网友的帖子,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5V端接3个二极管后电源无法启动,我改成了一个,但是电压还是低,12.8V:又串了二极管,并且在二极管上并联了个可调电阻,这样就方便调整输出电压了。我调到了13.3V,正好给0851供电。还接了个T插,给BC6供电。不说了上图。对了,网上查了查,据网友说03年后的ATX电源是不需要这么做的,接上12V就能用。我这个是奔腾2处理器的电源(不改不能用)。

7月31日:今天和朋友飞了三块电池,回来后用6S同时冲,电流2.2A,查看充电器输入电压11.60V,(*^__^*) 嘻嘻……6S冲的话电流至少在4.2A以上,使用正常。

网友:
這個想法不錯,頂

网友:
这个电源是05年电脑升级换下的,用上面这个多彩电源给B6供电,3S 3A充电都没事,为啥给UN-A6供电3S 1.5A充电就不停的报警,我还奇怪72W的电源怎么会带不起来19W的设备。。。

这个电源是电脑今天升级换下的,用这个就正常,等把电池用了,用UN-A6并冲模式充电,看看会不会有太大的压降!~~

楼主:
前一个电源肯定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今天冲了几块电池很爽

可以用5A冲电了,但是只是试试,我还是用2.2到2.3之间冲。(*^__^*) 嘻嘻……

网友:
友情提醒,据模友老知青体验,用二极管改变检测电压的做法有危险(炸电源),并有高手作了理论分析

网友:
其实只要把12V改成稳定的就行了~~~~~~~~

网友:
看你所改用的开关电源

看你所改用的开关电源做工不佳!功率只有200多W点且用料一般!要是烧了充电器就得不偿失!二手好电源多的是!

楼主:
我的是单位,旧电脑奔腾2的机子上拆的,功率250W,电源比较老。

继续观察

网友:
用P4 电源,P4时代是耗电时代,那时的电源功率基本上都很大。。。

网友:
电脑都不怕烧,还怕烧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观察

自己计算功率就OK,还观察啥啊。。

楼主:
有道理,够用就好,DIY能用就是硬道理

楼主:
今天在单位冲电非常爽

今天把bc6的精度改好了一个,冲完电后是4.21

网友:
多谢楼主啊··

昨天试了一下,轻易就改造成12--20V连续可调的啦,以后玩白光不用愁了!

楼主:
爽,哈哈哈,这就是人多的力量

一条思路的扩展,经典,我也收藏了。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典呀!!!

楼主:
真是好呀,一个电源引发的一连串DIY

网友:
楼主能不能在图上将要改(已改)的部位圈个红圈啊?不懂电子,看不明白哦!

网友(2011-04-26):
技术帖,顶起来。

网友:
很专业,以前我都是学这些的,不过现在全忘记了!!!

网友(2011-10-07):
http://121.22.16.126/dnwxzs/dianyuan/rendian-2.htm
关于电脑电源的帖子,非常的详细!

楼主在检测电路中串入二极管,骗过检测IC,使输出电压增加。

而电源的额定功率是一定的,在需要大电流的情况下,导致电脑电源超负荷运行!会有烧毁电源的危险!

个人拙见!

网友(2012-05-01):
我的联想386老电源也改造成功,当初拾掇的破烂有用了

5伏端串入3个IN4007,输出电压为6.8v(原5v)和14.6v(原10.9v),5伏端串入2个IN4007,输出电压为6.3v(原5v)和13.3v(原10.9v),满足要求了,17年的老古董又焕发青春了!还带自动保护,红线和黄线接一起电源会自动关机!重新给电又就正常了!

网友:
不安全,不改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