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LAMA的求教

楼主(2010-07-17):
本人新手请教单桨和双桨的有什么区别,如果练LAMA的话买什么牌子比较好(配件好买,ESKY停产了?)另外LAMA淘宝上卖的后面跟的数字是什么意思?V2,V3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V几这只是一产家给这个机子的一个代号,如果你想要LAMA的话可以想一下LAMA6,这个机子不错,经济实用,配件也好找。再如果你有经济问题的计算成本中以想一下那种小四通,这个用淘宝一找就可以找到了,我自己就进了三架小四通,两架红外的,一架2.4G的三架加起来也才520块钱,感觉很好飞

楼主:
谢谢大大啦,我想问下LAMA的电池能另外买吗?是买LAMA好点还是4#6好点?或者直接上450?,买整机的话那个控行吗?要另外买2801吗?

网友:
电池能单独购买,一般原配里的1块肯定是不够的:)7.4v的2s电厂家和品种多了去了。。。都可以通用。
至于买什么样的飞机要看你打算玩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想初步了解下,买个lama在家飞不错的。如果很喜欢航模想长期玩下去,450是入门。。。以后飞好了就该上500、600、700了~~呵呵~~

楼主:
那么4#6和450差距大嗎?感覺双桨很别扭啊

网友:
差距较大,小机子麻烦点,但安全;
但4#6 不一定适合新手,你再搜仔细点

网友:
强列建议新手上LAMA

网友:
不要买LAMA,LAMA好飞,很快就没意思了。要是想玩飞机,练一个月模拟器,整个4#6S或4G6S比较好。

网友:
如果附近没有模友指导,建议从lama玩起,便宜又不打击兴趣。
如果有人指导,可以考虑单桨

楼主:
嗯,我飞同学的LAMA感觉一会就玩腻了啊,2801PRO控+4#6S准备入手了,淘宝有好多卖家啊。。尤其是4#6S好多型号啊,BELL头改S的和BELL头的,还有新版S的,无刷的。。。到底要哪个比较好?大大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