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电位器买太贵了

楼主(2010-07-17):
有谁知道这电位器型号,恒吉要10元,太贵了,辉盛十几元的舵机里的电位器做工比它都好,可惜轴大了一点点,齿轮孔要扩大才能用。舵机才买十几元,可见这电位器市场价最多不过1、2元。以前恒吉电机不行,害了很多模友空中烧电机、炸机。这电位器应当用进口的,这样舵机质量才全面提升了。我买了6只933,1只922,都出现抖、跳舵,用的时间都不长。而我的3只202用的时间是几倍于933。到现在没一点问题,好像都是去年同期买的。

从左到右   辉盛,固郎,Esky的舵机内的电位器,固郎的轴比922的长了一点。都是5K的

网友:
搞不好是齿轮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电位器很好   齿轮虚位很大   导致反复修正·····

网友:
当初多亏没被忽悠

楼主:
请看电位器底部,中点信号是通过轴传到金属片上的。这里也容易磨损出现接触不好造成抖舵、跳舵、死舵现象。

网友:
进口电位器在网上一直也没有找到,最好的电位器就是65MG上面的那种

网友:
同感    辉胜都比933好太多  我的933跟楼主一样新的装上 就 抖的不能行~!!我刚买3电位器 明天就到 换上试试~!一个电位器6元~!希望能好

网友:
我想知道933是数码的吧,怎么用在普通接收机上,是不是效果不好

网友:
希望恒吉能改进口电位器

网友A:
抖舵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2010-08-31):
引用 网友A:
抖舵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
如果933升级后卖65MG的价格 ,又有多少人去买,这个厂家比较关心的。
按现在933的价位,有几个国产舵机性能比它好的?推荐下?

网友:
拿个样品去电子城问问,批量的话我们搞个团购,恒吉电位器搞定相信会买的人不会少,团购就没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进口的电位器也是made in china......呵呵

网友:
電位器,中國還作不好。
一定要進口滴

网友:
这小东西 可是考验精度和 质量的
中 国人做一个可以 但是想要成批量的生产

工艺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质量 …… 出厂检测 生产中的检测 这部分就太垃圾了  大量的次品都会随着成品出场

还有就是生产线上的次品率太高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也不全对,国产的电位器是碳膜材料,国外高级的电位器是金属膜材料,材质上的差别就是为什么国产电位器的寿命只有进口电位器的十分之一的主要原因。当然进口高级电位器的价格也是国产电位器的N倍了。
中 国现在比以前强大了,但很多技术我们还是落后的。所以要努力的地方还很多。

网友:
导电塑料

电位器才是最好的,不过我不知道有无微型的,普通的太大,贵到60--90元一个,但寿命是100万次来回

网友:
贵到60--90元一个,但寿命是100万次来回,

价格太贵了吧

网友:
我刚买了7个,5元,更换了4个舵机,更换完测试正常,没有一点抖舵,目前没用,

网友:
LS哪买的

网友B:
MINI Z上面的京商原厂电位器45一个

网友C:
我的恒吉MS522也用一样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