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 3D小炸后,电调滴-滴-滴,无法进入状态

楼主(2010-07-17):
很囧很囧,3D结束,准备安全降落,不料电池滑落(万恶的劣质魔术胶)导致瞬间机身失去平衡,前倾,大桨扫地。囧。
当时去现场的时候,就听到电调滴-滴的叫。没在意,立刻拔电回去修鸡鸡。 鸡鸡修好后,现在通电,电调哆来咪声过后,就是 滴-滴-滴 (间隔2秒一下)。就是无法进入状态。
请问,是咋回事?
电调是 好盈 Platinum 100A

楼主:
【急诊!】

今天补上接收机电路图,大侠们看看是不是烧毁的痕迹? 一个黑包包,破损了。

就是这个位置。。接收机的背面电路

接收机正面有也有2个黑包包。没有破损。

楼主:
炸机的强度很小,主轴微弯。也检查了和接收机的线路,都没有问题。囧啊~~
难道电调就烧了么~~~

楼主:
500 机
天9S控

网友:
 估计是电调挂了!

网友:
会不会是接收油门通道坏了? 电调通道没有信号。 一直叫

网友:
电调信号线断掉了,或者接收机挂掉了.鉴定完毕~

网友:
同意LS,完毕

楼主:
小小一炸,接收机也坏呀?
实在没角度,没力度伤害到接收呢。

网友:
建议LZ检查接收

楼主:
上图了,大侠们看看这是不是烧毁的痕迹?

今天补上接收机电路图,大侠们看看是不是烧毁的痕迹? 一个黑包包,破损了。

就是这个位置。。接收机的背面电路

接收机正面有也有2个黑包包。没有破损。

网友:
接收机看样子没挂掉。那个黑包是胶,目的是不让你看到是什么芯片,跟把芯片打磨是一个道理!

网友:
接收一般不会烧,请检查一下电调电压输出,估计接收机没接上电,或电压过高保护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没有回到最低位,, 重新设置下电调形成看看 在通电后 电调响3声后 马上把油门打到最高 记得是马上 要不主桨就会动了  3秒后再把油门到最低点 应该就可以了。。试试

网友:
好盈的电调,非常容易,炸机炸成脑震荡。什么记忆都没了,重新设置过,我的60A电调经常这样,我也是见怪不怪了

楼主:
老帖顶上来啦?

后来查明了原因.是电调BEC烧了...输出电压只有3V多..正常的5v多..

网友:
楼主,国产控还是飞飞450吧,飞50级电直就不要玩命了,就算弄个6ex靠谱多了啊

网友:
查明原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