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有JABO小电直一架,由于控有问题,想改用futaba 6EX ...
本人有JABO小电直一架,由于控有问题,想改用futaba 6EX ,请高手来看一下

楼主(2010-07-17):
如题,JABO小电直,类似丘比特 v3, 用的是4合一板,原装控是振华PCM的,已经冒烟了,飞机放着可惜,由于本人有FUTABA 6EX 控,0704B
陀螺仪
30A电调 等小配件,现在想去掉4合1板,用6EX来飞,问一下能成功吗?技术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吗?最好有北京的高手指导一下,也算变废为宝,请各地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建议就是:别再折腾这垃圾玩意了。。。
我也被这破玩意耽误了几年。。想起来就恼火
直接上个 450 是正道。。。不知比那垃圾 Jabo 爽到哪里去了。。

网友B(2011-06-22):
Jabo 不好飞

网友C:
把6EX设置成PCM模式,四通道普通旋翼头,应该可以直接控制佳宝四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