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滑翔机 安装问题

楼主(2010-07-17):
为什么AX机身的舵机左右拉杆有差异非常之大?请看图上,向左拉舵量大,而向右拉杆,杆在机身自然成弯曲状态从而使得舵量非常至少,求助如何解决拉杆等到左右相等舵量?

网友:
钢丝刚度不够啊

网友:
钢丝上加套管,或者舵机挪个位置,离舵近点

网友A:
是不是拉杆不顺畅,舵面转动太僵硬了???正常拉杆应该左右拉都直的!

楼主:
机身自带一条小管了,但而然是这样,无语了

网友:
自带的管太软了,加碳管啊

网友:
想办法加中间支撑也行,不过得开膛

网友:
我的一个拉杆沾上胶,去掉一截这边的外管后就顺畅了,你检查一下叭

网友:
拉杆调节器正确的装法是在螺栓跟舵机摇臂间用两个螺母固定,但能转动

网友:
拉杆调节器

拉杆调节器不能上紧,要能转动

网友B:
如果调节器不能转动,拉杆必弯无疑,而且是舵机臂摆动越大拉杆弯得越厉害

网友:
现在总结经验,应该把AX舱内的舵机,直接放在尾部,可以节省舱内的空间,也不用那么长行程的控制。

楼主:
如果不上死的那么就会动几动螺丝母就会脱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拉杆不顺畅,舵面转动太僵硬了???正常拉杆应该左右拉都直的!

拉杆肯定是直的,压杆才会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调节器不能转动,拉杆必弯无疑,而且是舵机臂摆动越大拉杆弯得越厉害

原来真的是这样的~!多谢gzak48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塞进孔里的一段钢丝加粗,就可以缩短螺丝扭进的行程

网友:
受压杆横向弯曲问题力学上叫压杆稳定,特别是细长杆
解决办法只能增加横向刚度,比如加刚性套管或中间横向支撑
飞起来没舵量就只有炸鸡了

网友:
解决方法是,上调节器的时后上点螺丝胶,上紧螺丝到调节器刚好能转动又不会太松动,等胶干了就行了。

网友:
我在拉杆出机身的地方粘了一节碳管。也许可以。

网友D:
建议别用这种调节器。。用AX自带的最好

网友E(2012-11-15):
学习众家高手的经验总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