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现在用的栏杆改成遥控电动的栏杆,

楼主(2010-07-17):
那位师傅受累出个主意,支个招,给个结构图。目的就是防盗,进出车不用下车,用遥控器把门开开或关上。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估计防盗设施的成本,比这车的价值高。

网友:
装个滑道,改成升降的

网友:
至少,你要给个预算吧

楼主:
500元,遥控部分我有,电机也有,只需要结构及原理图

楼主:
我的车买时1万1千元

网友:
這還不夠嗎

网友:
还是稀罕这个车,使用成本高不高?
估计就是油钱
JCSS管不管?

网友:
楼主这车有没有空调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天用冰箱D一个,哈哈哈,你说行吗?你有什么好办法请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错只花油钱

网友:
防盗要用歪招, 以前开过摩托,用一个小开关(放在后箱里,线走暗处),串在高压包的初级回路。停车后,乘放头盔时,关了开关。 当用钥匙发动时,启动电机能运转,但无法点火。小偷就傻眼了。后来开桑塔纳(老的没有电子锁),开关就放在座位下。现在用的车有电子锁,但还是这样弄了一下。这个叫绝招。即使小偷是修汽车电器高手,没有十分钟也难以排除人造的故障。。

网友:
楼主可以教教我怎么给汽车装暗开关吗?怎么接线

网友:
因为车小,较轻,建议那栅栏门做成全封闭的,否则我想3个人足以把它抬出来了,电动门没有意义,在隐蔽处增加一些小的红外线报警和隐蔽的摄像头之类达到防范作用就行,最好警报器放在家中(灯光,声音)以不惊动小偷为好,主要提醒主人,车上的警报器可以用手上的遥控器启动,吓退大小偷们。要有精力再增加一些遥控的小**(无杀伤力但会令小偷难受的如辣椒粉,芥末粉,甚至石灰粉,这里是模型论坛,小的遥控接收装置稍加改造足够小偷受的,但也要防止小偷的疯狂报复了)。----------个人愚见了。

网友:
楼上很牛逼啊3个人就能泰起来了,超级壮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13楼的办法就很好啊,你不妨借鉴一下他的办法,我现在用的办法和他的办法相似。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先谢谢你为我出点子想办法,我非常赞同你的把小偷吓跑的观点,现在的小偷惹不得,你就是抓到送派所,前脚进去后脚就出来了,返回来就对你进行报复。我的观点就是,叫小偷偷着麻烦一时半时偷不走,而且时不时的在有点响声,我想小偷遇到这样的车,也就知难而退了,咱的目的就达到了。

网友E:
一气之下把车给砸了

网友F:
我的防盗措施共3道防线了。这次想改遥控电动栏杆主要目的就是,上班时车提出来后不下车用遥控把栏杆放下,下班回来不下车用遥控器把栏杆抬起,车进去后放下栏杆在加一道锁(手动)程序是,把手动锁打开-----遥控栏杆开启----把车倒出来----遥控栏杆放下----开车去上班。下班回来----遥控栏杆开启-----把车开进去----遥控栏杆放下----再把手动锁锁上。车上的防盗的程序就不说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他把车砸了我去修,也比他把车偷走,我去买新车省钱吧。哈哈哈哈

网友G:
有车多不好,还得担心.我一觉天明,

网友H:
找个二手摄像头 挂在显眼的地方

网友I:
弄个摄像头的外壳,圆球的那种,挂在顶棚上

网友J:
500圆的方案。不需要电机。
在合页处加个扭弹簧结构,弹簧畜力,使门打开。
在另一边安个锁,锁要改装加上电磁铁,和遥控模块。
开车到门前,遥控电磁铁,开锁,门弹开,入库,下车,手动把门关上。ok。

网友K:
回复 网友F:
我给你支一招吧,不知能给你讲的清楚不。在两立柱外侧半米远处立两根半米高铁管上面焊两根横管与立柱连接焊好,没焊之前右侧横管与立柱连接处中间挖一个尽量大的孔准备走链条(挖在立柱上),电机就装在横管端部,齿轮在管内,链条一端由孔进入立柱里,另一端经过齿轮从横管左侧伸出,口部有一小轮托住链条。将两只轴承装在两竖管根部后侧,并与一排栏杆相连,链条一端固定在栏杆头部,通电后齿轮右转将栏杆拉起链条另一端由孔进入立柱内,栏杆立起后两边有锁舌锁住,同时断电,栏杆中部有锁,开锁后用手捏一下把手两端锁舌缩回,通电马达倒转链条由孔内拉出栏杆放倒。你听明白了么?这是一个大体的思路,具体细节可在琢磨。

网友F:
回复 网友J:
先谢谢您啦,您的办法只解决一半问题,车进车棚不用下车,可是开车离车棚时还得下车关上门再上车走。您说对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K: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支招,讲的那么细我看明白了,不好意思的说;您没有解决我主要问题。我的主要问题是,车开出车棚后不用下车用遥控器把门关上,车进车棚时不下车,用遥控器把门打开。在这样构想的基础上用什么样的传动结构(动力源是电动机)遥控部分我有。

网友K:
那只是一个大体思路,具体细节根据你的要求来考虑,你要全自动完全可以做到。比如栏杆收起后不是垂直90度,而是七八十度,利用重力解锁后放链条即可放下栏杆,上锁,开锁可在栏杆上面的横杆上装一只前后伸出轴的电机分别连接正反牙螺杆,两头螺帽各焊上一小段钢管,马达正转两小段钢管左右分别伸出锁住,马达反转两小段钢管缩回解锁。配上遥控限位不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