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ikado 遭遇rp问题,可怜的500FBL~~仔细看看回帖吧,原来真是天下无托!!

楼主(2010-07-17):
上月禁不住诱惑买了传说中的mikado vbar4,仔仔细细的调了一个礼拜,手感确实很好。为了调好手感还专门跑去mikado网站研究vbar设计的混空比关系。。。。
直到15日报名了11月的深圳比赛。。。定制的760us 28g锁尾舵机也到了,准备从这周开始苦练比赛动作。没想到今天第一个起落就杯具了,只是上周飞完回来擦了擦灰,周五换上新尾舵,今天一切idle 10秒不到尾巴就自旋。。。正赶上低空拍了一下,这下好,豪克430,豪克70尾桨,亚拓整套轴传,主轴横轴,脚架,球头,漫天的飞啊。。。
当时心里咒骂,mbd 难道遇上死舵?
无奈的骑车10km背着飞机提前回到家里自己检测,还好我就是做qa的。。。拿出来所有的锁尾舵机,DMS47014mg 760us,1520的 s9257, 760的 bls251, 以及装在这台不幸的500上的DMS28012mg 760us。
很快。。重现步骤出来了,开控 - > 锁油门 - >  接收通电  - >  等vbar自检,好了,打两下尾舵看似正常。快速来回打,不超过10下,尾舵不动了,这时千万别再打了,再打就复 活了。拿起机身,晃尾巴,得。。。陀螺不工作了。。。blgmbd, what a fucking day!!!!!!!!!!!!!!!!!!!

联系代理,得到的答复是发回去检查,确定问题后返厂,总运费150。。。。   8过,有同学建议直接不修了,自己加个陀螺用。。。考虑ing。。。。

P.S.使用情况,北京奥体飞的兄弟都有数,除了飞过7,8次熄火降落算是有着陆弹跳但脚架也没断过,都是超平稳着陆,30多个起落吧,就这样了。。。。。。

在这里不鄙视mikado也不宣传align,只是提醒各位兄弟,模型厂的质检是最大的缺 陷,不要以为卖得贵的就一定好,自己用着合适的才最好,哪怕除了你别人都骂某个产品,但只要你用的舒服就对了。

顺便给自己做个小广告,专业QA~~~业余兼职,愿意走质量路线的厂家联系QQ917768259~~谢谢!5

楼主:
希望做模型的老大们,重视一下QA。也当做事业来对待,不能光看成是挣钱的手段。
谢谢~~

网友:
好倒霉啊

网友:
赔碳桨,赔配件~~~

网友:
赛门铁克的 Qa 的待遇这么好? ,能够玩这么高档的JJ。

网友A:
顶,我也是奥体帮成员,LZ的情况我是亲眼所见,句句是实话。另外,哥们我也是做QA的,软件产品测试,对测试重要性的的感触很多;表面上看,产品测试不能直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过测试工作本身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找出产品的漏洞,避免客户拿到产品之后,产品的漏洞影响使用,同时败坏品牌的荣誉。

我个人感觉航模产品的 压力测试,耐久性测试,易用性测试,用户体验测试 都很不到位。我自己见过的一个例子如下:

问题描述:Futaba 10C 高频头电子器件烧毁
重现过程:
1. 安装电池
2. 开发射机
3. 直升机接通电源
4. 所有检测正常
5. 加油起飞
6. 遥控器失灵炸机

经检测 高频头电子器件烧毁

双叶电子(Futaba大陆代理商 维修点)给出的错误结论:由于客户使用了11.1V锂电,导致超过了额定电压,所以导致器件烧毁。

处理过程:厂家给出的意见是由于用户使用不当,导致的器件烧毁,用户自费维修。

额外说明,这是我一个哥们遇到过的情况,我来用作案例进行分析。

我的分析:这个案例,表面上看 是因为用户使用了超出额定电压的电池,导致的器件被烧毁,感觉好像是客户的问题。  不过,我想反问厂家一句,既然电池超过了你们规定的额定电压,那为什么Futaba遥控器的初始化自检测可以通过呢? 为什么你不在芯片上写上一段代码,当检测到电池超过额定电压之后,你的遥控器强制用户无法开启遥控器,同时给出错误原因,要求客户更换符合标准电压的电池。  或者你可以这样修改你的控制程序,如果检测程序发现用户使用了超出额定电压的电池,你启动自动降压电路,强制把电压降低到你遥控器允许的范围之内?   这些程序都是已经实现的技术手段,不难,同时也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不会增加很多成本;这样分析,不难看出,厂家在用户体验上面下功夫不够。现在市场上 11.1v的锂电比比皆是,你在设计产品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很多客户会用11.1V锂电来供电,因为这已经是一个很常见的客户行为,厂家不应该去约束一个用户的合理行为,厂家应该让你的产品适应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些做法,毕竟是用11.1V电池并不会产生任何技术瓶颈,好理解吧?  我上面说的这些小改动,只要稍微的一些努力,就可以大大的方便客户,提高你们产品的质量;

连Futaba这样的名牌产品都存在类似这样的低级错误,可想而知那些不知名的,市场份儿少的产品 质量缺 陷问题要有多大 就不难想象了吧?

最后,我想对模型厂家,特别是那些大名牌厂家说一句,给你们的客服人员好好培训一下,别一遇到问题就说是客户的错误,也仔细的想想 你的产品 容错能力 抗干扰能力 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稳定性 等等 是否做的到位?如果一遇到问题就说是客户使用不当,这种理由有时候很不合理,也禁不住推敲。

在航模产品变的完美之前,我们这些模友只能在夹缝中生存了。

网友:
在地面上 快速来回 左右打 尾舵是会这样
但在空中 不至于会不锁
开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问了几个朋友 都这样
现在飞行中 没发现失控的迹象
只是左右反映慢点

网友:
QA 也是有钱人的游戏。。。

网友:
路过帮顶,

楼主给我发个欧洲MM。。我也是做QA的。。。

网友:
怎么回事?我一离开就暴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车,要不我把vbar发给你飞一下试试?

楼主:
机车说的是反映不跟杆,这个确实是vbar的设计,因为加了延迟,所以快速打不跟杆是正常现象。但是没反应包括尾陀螺不工作就绝对是问题。如果机车能再找一个飞行正常但是能按我的步骤重现的话就可以说明我是错误的。:loveliness:

楼主:
在这里先感谢一下kevin吧,作为一个代理,第一时间不光完成了代理的责任,还帮厂家解决问题,而且还非常从客户角度出发,这个一定要表扬。

网友:
顶下我们的 QA。。

网友C:
快点卖掉VBar。。。换3G吧~!
v8半价我收

网友:
杯具滴人儿啊。。。我认识有V8的第二个人杯具了。

楼主:
今早update
起来不死心,继续折腾,尝试在线update,提示error,估计是因为我网络只开放80端口的问题。
重新读取了500的preset,不知道是杯具还是洗具。按昨天的步骤舵机不响应之后晃尾巴,陀螺正常工作

我真的要疯了。。。。现在在犹豫花运费返厂彻底检修还是自己把飞机修好再上天试试

网友:
update 啥哦,自己看清楚error的提示。

网友:
rp大爆发了

网友B:
QA 同志 麻烦检查清楚再下结论
这样做QA 工厂给你害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快点卖掉VBar。。。换3G吧~!
v8半价我收

V8半价是多少1600还是1700
三个起落几乎全新我卖给你 淘宝交易 短讯联系

网友:
同情,安慰

网友:
引用 网友D:

V8半价是多少1600还是1700
三个起落几乎全新我卖给你 淘宝交易 短讯联系

按你说的情况,几乎全新,原配附件齐全的话,上淘宝链接,我收了

网友:
我有 3G 和你换吧  还有一个600的 头 哈哈、、

网友:
恩,上个错误说明看看

网友:
半价出V8的XD,等着你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QA 同志 麻烦检查清楚再下结论
这样做QA 工厂给你害死了

我说啊,我也没说什么坏话吧,至于这样么?
想看明天复制给你,error只是提示一个mikado的http链接无法链接后边好像有端口号64。
莫名其妙貌似回复正常,看清楚帖子,机车同志!明明是重新读了preset之后的事,不要随便说这种侮辱人的话,我飞的不好折腾vbar你们可以看不起我,但是请不要在我说的 清清楚楚的问题上边找麻烦,谢谢。

想便宜收vbar的都洗洗睡吧,一向感觉很好的mikado就被这些自愿的“非托”毁掉的,明白吗?同志们。当然,不包括开玩笑的火星同学。

网友E:
好像软件不能update的,如果你的vbar硬件是3.6的才能付费update

网友:
what a fucking d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我也是奥体帮成员,LZ的情况我是亲眼所见,句句是实话。另外,哥们我也是做QA的,软件产品测试,对测试重要性的的感触很多;表面上看,产品测试不能直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过测试工作本身可以帮助开发人员找出产 ...
个人也是搞软件开发相关的,而且也学过电路设计与测试. 觉得硬件测试跟软件测试有很多不同, 很多硬件上需要做的测试如数字电路测试, 电路元件测试等软件上不用, 像硬件压力测试的成本和难度又不能跟软件的相提并论, 像用户友好度等要求又属于设计问题,和成本控制问题. 总结, 有实力的专业厂,自然能做到更加完善的硬件测试,但是这么模型厂的电子产品多为代工, 测试质量应该只能维持在普通的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软件不能update的,如果你的vbar硬件是3.6的才能付费update

这个我之前听人说过,当时就是想尝试重新刷4.0firmware看看能否让vbar恢复正常。因为我想都是4.0重新刷又不会有问题,厂家没准真的开放这种刷新方式,只是尝试一下 。
不过没想到的是重新读了一遍preset的参数,之后按照之前的手感再把原来的参数都填回去,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不要尝试了,送回厂家吧!

楼主:
150米啊。。。我修一次500都用不了这么多

网友F:
其实如果楼主是4.0,UPDATE的时候,就是和你说,没新版本。错误就是这个。另外不好UPDATE啦,

我只想问,你飞起来后,尾巴能锁的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如果楼主是4.0,UPDATE的时候,就是和你说,没新版本。错误就是这个。另外不好UPDATE啦,

我只想问,你飞起来后,尾巴能锁的住吗

兄弟,还是仔细看帖吧。。。。。
之前能飞的时候是能锁的很好的,这不这次就因为不锁了才让我炸鸡么。

网友:
有没有想过舵机引起的问题。
GY520 原来配过XX舵机就是会空中短暂失控
地面怎么折腾都是好的 就是上天不行
换个舵机就好了

只是提醒 不要在1个东西上找问题
没别的意思,你也是高高手了,说多无意。

网友:
哈哈,LZ你再买一套 mikado vbar4 就搞得清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月禁不住诱惑买了传说中的mikado vbar4,仔仔细细的调了一个礼拜,手感确实很好。为了调好手感还专门跑去mikado网站研究vbar设计的混空比关系。。。。
直到15日报名了11月的深圳比赛。。。定制的760us 28g锁尾舵机 ...

不知道这是几个舵机。。。

网友:
听说很多人都屏蔽他的锁尾功能  v8看来没那么神阿

网友:
楼主所说句句属实,每次飞行我都在现场。老钱说的那个烧高频头的人就是我,也属实。帮楼主顶!等待问题解决!

网友:
呵呵,今天才有空好好看这篇东东,V8的尾舵设置有个已知BUG想必楼主从来没去注意看过文档,另外从你的帖里看不到任何V8当时设定参数,这和蒙着头就说人家东西质量不行,QA没做好,一定要喊大家一起来骂厂家有什么不同?

已知BUG是尾舵行程不能设置过小(具体多少请自己搜索一下),小了就会和你表述的现象一致

网友:
既然要分析问题,请楼主重复故障的运行环境状态,来确认一下此BUG

网友:
 阿潜又杯具了啊,我劝你还是别光找问题,那天我带你在奥体草丛里给传说中的小怪兽上上香吧。。。。。。
最近这几个月老听你杯具,安慰一下。

网友:
V8尾巴本来就是不好,。。。。。。。。。。。。。。我就很讨厌V8的尾巴,有可能RP问题,等什么时候RP大爆发看看

网友F:
EN,难怪你用QUARK,不知道楼主啥水平,至少本地的高手还没感觉到难过尾巴,不过手感确实不一样。

网友:
潜行高手熄火降落都小意思,村田传感器的陀螺也耍的开,尾巴自旋了就练习自旋翻吗,什么时候尾巴好了在熄火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F:
EN,难怪你用QUARK,不知道楼主啥水平,至少本地的高手还没感觉到难过尾巴,不过手感确实不一样。
菜鸟一个啦,.........除了尾巴,V8别的东西都很好,就是尾巴我觉得不行

网友:
貌似Vbar尾巴转速就360度每秒?

网友(2010-08-19):
强烈要求赔偿

网友:
不要以为卖得贵的就一定好,自己用着合适的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