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问个关于CAD的比较白痴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那个。。。那个。。。。
做轻木机的图纸有了。。但是不晓得怎么打出来是原始大小。我想打成原始大小然后描在木片上切的。。。哪位大大给个提示。。。谢谢!!!!!!

楼主:
没人帮忙吗?!小弟在线等。。好歹我分享过那么多详细图纸。。各位大大帮忙下吧。。。

网友A:
打印时,选择1:1,打印范围用窗口

网友B:
图纸应该有比例,至少应该有条1寸线,根据那个缩放成公制单位
再打印

网友C:
直接去打印店 跟老板说打印1比1的就行了 这个大的图纸家里应该没有这么大的打印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