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子的兄弟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0-07-17):
电动螺丝刀坏了,拆看看,估计是这个东西坏了,好像是两个电容,懂行的帮我看看是不是,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消火花用的啊

网友:
坏没坏不能好像,要测量。照片也看不出是电容还是压敏元件

楼主:
两个并联后串联在220伏电源的一根线上,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不知道怎么量啊,上面写的是600,150,RA7V,反面写着台湾的拼音

网友:
过流保护?  是电流敏感电阻,万用表量电阻很小是吗?  雷同 电视机里的消磁电阻。  堵转时,电流一大,此电阻阻值会变大,电机就不会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并联后串联在220伏电源的一根线上,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不知道怎么量啊,上面写的是600,150,RA7V,反面写着台湾的拼音

充电电钻上的充电电路?电容降压?

网友:
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
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

楼主:
多谢哥几个帮忙,更晕了,放大了一张,看符号好像是电感

楼主:
今天直接把它去掉,两个线连起来一插电,火光一闪,空开都跳了,

网友:
短路了~~~~要找到原因啊~~盲目上去 烧得更多

网友:
是不是自恢复保险啊

网友:
自恢复保险

就是7A自恢复保险

网友:
限流用的,是电动螺丝刀坏了,它没坏。

网友:
修电器不能这么盲目的干,如果不懂得这个零件是什么的话,要看电路,分析电路来判断,要看这两个元件是接在什么部位,分析能起到什么作用,盲目乱插只会扩大故障的。可先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和电容档测量看是否有阻值或电容值,这种封装的元件比较常见的大概有电容、压敏电阻等,但主要还是要分析在电路中能起的作用。
这个应该不是压敏电阻,一般一个电路的过压保护只要一个就足够了。测测看它的容量是否150P,如果对的上号,或许是600V/150P电容了。

网友:
是自恢复保险丝,我自己的装的锂电池手电钻就靠它保护了,比保护板好用!
你那钻估计坏了!

网友A:
是PTC,也就是自恢复保险丝,短路后,温度上升,电阻迅速变大,电流变小,温度降下来后,电阻又恢复变小。

网友:
偶 不大懂 可是这个就是电容啊 串激电动机上跨接零火线的

网友:
LZ已经说清楚了,是两个并联后串在电源回路上的,串激电机接电容主要消火花干扰,而且并联在电机电源上的;这个是串联,是电源回路的一部分,也不会是电感,电感对交流电的感抗很大的,而且电感一般是有磁芯的,非磁芯的电感这么小的体积,电感量是不大的。还有家里电扇电机用的电容是裂相用的,体积很大的,重要的是电容有UF单位和耐压标出的,这上面一个都没有,我们以前用过自恢复保险丝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直接把它去掉,两个线连起来一插电,火光一闪,空开都跳了,

看样子,好像自恢复没问题,可能是电起子有问题。

网友:
20楼和21楼说的对,

网友:
如果是电容降压,应该还要并联个功率电阻,我分析是个过流保护,

最好把电起子的全部电路弄出来看看,就能看出是什么作用了

网友:
混饭的.看你怎么办..

网友:
后面有短路点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是PTC热敏电阻,耐压600V常温电阻150Ω电流7A.串联220v电源线起到短路和过载保护作用。但两个并联就就讲不出什么原因了,可能没匹配的型号吧。

网友:
不管是什么都焊回去,它是无辜的

网友:
应该是NTC----负温度系数电阻,温度升高电阻减小,防止电路冲击

网友: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
 px把它焊回就是了,应是别的东东坏了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自恢复保险

网友:
把电起子拆了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东西叫直插表贴自恢复保险丝,型号是x600-150,不是ptc,是pptc,也叫高分子ptc,过流保护和自动复原用的。。。
这东西很耐用的,我估计不是它坏了,lz还是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
自恢复保险。

电流大的时候相当于断路。

网友:
有啥好讨论的!答 案已经给出了,这个东西就是自恢复保险丝。这个东西出现在电器电路上很多。并联估计是单个容量不够,还一个就是厂家为了减少成本和当时设计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TC,也就是自恢复保险丝,短路后,温度上升,电阻迅速变大,电流变小,温度降下来后,电阻又恢复变小。
这是正确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