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0-07-17):
小菜鸟一只 对航模非常感兴趣 但对航模知识了解甚少 故发帖求助 我看论坛里的自由飞小jj和KT机的机翼貌似都是平的 为什么不是流线型的?望老鸟指点 分享更多知识经验  [qq]936090111[/qq]

网友:
KT的3D机用平板翼很正常,自由飞应该都是带翼型的,你看到哪只自由飞是平板翼了?

网友:
自由飞是有翼型的,有空再上图给你看。小飞机机翼是整体磨制的,机翼小不易看到翼型。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小弟玩RC的,今天过来学习学习蒙皮和橡筋的所以以下针对RC而言):小飞机平翼是因为做出流线的话就会增加重量,但是得到的升力却不一定高,小飞机要以“轻”为第一目标,因为机器小,所以使用的动力有限机翼在能够承受载重的情况下要尽可能的简单,轻巧,所以一般都是平翼,但是大多数都带上反角以增强稳定性(你不会要小鸡做3D吧?虽然有可能但是不是一般人玩的光设备就。。。。)所以要不要流线型无所谓啦~~~能飞起来就好了,慢慢的飘呀飘的。
而KT机,首先来说KT板就是5mm厚的板子,要做出流线型着实不容易,而且一般KT是做3D飞行的,所以就要求机翼尽量的不对飞行姿态造成影响(根据生理卫生学来说,平飞,倒飞,侧飞翼型影响很大的),所以为了能够很牛掰的做出3D动作一般也是不会使用带流线切面的机翼的。而且一般玩这个炸机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没听说过不炸的,所以如果有流线的话要么去买现成的要么还要自己费劲的做出来,如果没有流线随便找家做广告喷绘的店买个KT板就修好了,虽然比赛的时候大家可能用的都是Y翼的,不过......谁知道呢?

网友:
补上图片,这是给儿子的生日礼物,P1S-1手掷自由飞滑翔机,这架飞机是自己设计的,原形机最长留空时间接近40秒,这次为了说明问题,翼尖没有进行打磨过度,阻力大了一些,试飞时也达到过30多秒的成绩。图片是用摄像头拍的,不太清晰,第一个图可以看到翼尖是有翼型的,第二个图就看不出翼型了。

机翼制作方法已经在另一个贴里讲过了,楼主应该还有印象吧,不同的是制作用的材料,这个是用桐木磨出来的。

网友:
小飞机的翼型!

自由飞和滑翔机这一类的机翼基本上都是有翼型的!
发个小电动自由飞,充一次电可飞3分钟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指点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