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7):
用4260 566KV双天电机。好赢100A铂金。6S 2600MA 25C APC14*7 13*6.5 12*08 12*06全部试过。全速电流分别是78A 61A 55A 42A其中用1208正常航线90秒就出现没力了,下来检测单片电压3.86V电机,电调,电池温度正常(光身子飞行),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啊?为何飞行时间这么短.电机返厂检测说没问题。飞机是OSMOSE70机,全重2380克。6S电飞500直机3D 3分半绝对没问题。看过各位发的贴用2600MA电池应该能飞个5分钟航线吧。。
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LZ的意思是用了一会就出现电机无力的症状吧!我也遇见过相同的问题,这应该是电调设置问题,你要调一下电调里的进角选项,好盈的电调默认进角是15度,一般调到0°—3°效果很明显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主要是太耗电了。2600MA 6S勉强飞2分钟航线。问题就在这里但电池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