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老鸟们:当你们是新手时,你们都用训练架吗?

楼主(2010-07-17):
入了YT250,练习悬停,飞了10块电,没有用训练架,感觉问题不大,JJ挺稳,脚架也很牢固;
但我还是买了训练架,也装上了,不过还没试飞;
4G6S感觉一定要训练架,否则主旋翼的损耗特别大,基本桨一碰地就完蛋!所以新手一定要装训练架。
现在想请教坛子里的老手:
你们新手时是否也用训练架? 新手到底是否应该用训练架? 练习到什么程度了就可以拆掉训练架?

网友A:
训练架重心没找好 反而会不好飞~~
训练架个人觉得是给新手用来减少没有装机经验造成机械故障产生的损失,比如横轴没处理好,射桨了,那么有训练架可能只是损失桨,换一副就飞,没有的话就估计要换很多东西了。
不过如果很细心并且模拟练得多,训练架还是没啥用的,要真炸了,该坏的一样的坏。
而且训练架也就悬停的时候用用。。

网友B:
新手回答,训练架用一次就拆了,老老实实从蛙跳练起,根本就不需要这东西

网友C:
没什么大用……只能这么说。

网友D:
不用,直接飞。好上手。

网友E:
我只用了一次,情愿多玩模拟器。

楼主:
今天装了训练架试飞了下,感觉很好!
起码给了个心理暗示:有保护,不用怕!
哈哈

网友F:
上周脚架训练架一起炸没影了

网友G:
不建议使用,那个是很拖累后腿的~  除非你的地很平~

网友H:
这肯定要用的,减少炸机

网友I:
飞180D没用,等4G6S估计要用吧

网友J:
我也没用,很难找平衡,而且也没多大用

网友K:
我一直没用训练架,直接练的~~
在很多人忽悠下买了训练架,首飞就秒炸,还不如我自己飞的呢。。。。。。累赘,不建议用!

网友:
买来用了一次就不用了

网友L:
看来要多多来学习,学习

楼主:
本来也不想用的,不过就5块钱,屁事不是也就买了

网友M:
第一次听,都练模拟器的

网友N:
买了,用了5分钟拆了.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就用了几次

网友O:
个人觉得大机器初学者有必要用,小机器就不要用了,反倒增加重量,我的4#6S装训练架炸机时照样毁了脚架

网友P:
训练架那个东西会引起共振的

网友Q:
新手 正在用,我觉得没得训练架的话,我炸机的次数会大大增加

楼主:
对于250以上级别的JJ来讲,好象作用并不很大,只能起到心理暗示的作用,因为这些JJ的脚架设计的比较合理,腿分的比较开,JJ站得比较稳。
不过对于华的4G6S这样的小JJ来讲,就需要装脚架了,因为腿分得不够开,大桨的比例又大,浆长腿短的,JJ稍微倾斜点,大桨就打地了,所以建议装。

网友R(2010-08-17):
第一次用就咋了,

网友S:
练青蛙跳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T:
我是一只小青蛙呀~~~咕呱咕呱~~~

网友U:
我的早买了,一直没装上过

网友V:
我入门时不知道有模拟器这种东西,三十好几的人了,不好意思在很多人围观的情况下青蛙跳,所以是用真机在家里十平方不到客房学会停悬的,最初没装训练架的时候把房间墙壁炸得坑坑洼洼,后来用了训练架就好了,直到在房间学会停悬才出去外面飞
训练架最大的好处是飞机撞墙的时候大桨打不到墙

网友W:
我的起飞悬停过程是从LAMA V3开始的,V3练的会简单航线了,才入的4通单桨机,最后才入的450,所以练习架这玩意儿压根没用过,个人认为练习架只是给初次上手还不熟悉油门的时候用的,只要熟悉了油门,就可以扔了。。

网友X:
额 不打算用

网友Y:
第一次飞450鸡鸡一定要用减少你大奖扫地地的  几率~~~~~~~~

网友Z:
看来还得自己亲自尝试才行

网友AA:
还不如练好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