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如何加工,加工流程和所用设备~~?

楼主(2010-07-17):
不知道 从哪开始下手~~~犹豫中~~~希望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先车后铣

楼主:
铣的时候怎么夹紧

网友:
是斯特林吧

网友A:
先车后铣 分度头夹芯轴

网友B:
车铣复合中心一次加工成型。

】如图一次成型的

网友:
只看到零件的一面,还是上图纸吧

网友:
做个合适的磨具就夹紧了俄

网友C:
用V型架,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车后铣 分度头夹芯轴

分度头是车的时候用啊~~~车完铣 要保证两个面垂直~~ 还要铣一个垂直的腰子孔~~~分度头 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V型架,很简单

有图吗?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铣复合中心一次加工成型。
】如图一次成型的

一台多少钱?

网友D:
工件直径小于140的话,车铣钻,如果大于150的话加工就比较困难,主要是车沟槽困难,需要用反切刀加工沟槽。
棒料留卡量,车床。先平一端面,钻里孔,车外圆留量,车里孔到位,里孔倒角,然后车外圆到位。尾座顶尖顶上,如果顶尖小于里孔,需在顶尖上加一大的顶头,反正切沟槽的时候必须顶。然后切刀切沟槽。切刀两把一粗一精,精的不磨断屑槽。沟槽切完掉头平掉多余量。
铣床。平面角度之间要求不高,直接用虎钳加铜皮装卡(或者用V型铁),直角尺定角度。角度要求高用分度头一卡一顶装卡。
那三个小孔用钻用铣都行,需要先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件直径小于140的话,车铣钻,如果大于150的话加工就比较困难,主要是车沟槽困难,需要用反切刀加工沟槽。
棒料留卡量,车床。先平一端面,钻里孔,车外圆留量,车里孔到位,里孔倒角,然后车外圆到位。尾座顶尖顶 ...

工件直径36 不大
“切刀两把一粗一精,精的不磨断屑槽。沟槽切完掉头平掉多余量。”
切刀---切槽车刀?  粗的和精的有什么不一样? “不磨断屑槽”会不会有问题?  “平掉多余量”什么多余量???
-----我是白痴~~多多指教

网友:
有三视图吗 尺寸公差 材料

网友E:
无公差无结果啊

工件的尺寸和公差都没有,
很难说啊,如果不懂的话,
楼主不妨说说这是干什么的
大家好帮你参谋啊。

网友:
设备全功能数控车床一台配置: 双主轴  c轴 刀架要支持动力头 就可以了。具体价格不知道进口的 100w-150w我估计的。 具体产考选型http://www.chukuma.cn/ 去上海中隈网站找找吧。或者把你的图纸给他们传真过去让他们帮你选型。国产的就不要买了。除非你就很小的批量完事就没有活了。国产的品质不能保证长期运转率低。

网友:
精度不高就夹2端面铣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件的尺寸和公差都没有,
很难说啊,如果不懂的话,
楼主不妨说说这是干什么的
大家好帮你参谋啊。

不说了 上图~~~~
用途:斯特林发动机汽缸~~~~
材料:不锈钢~~~
设备:AT125

网友:
量多大? 2000个以上 做消失模 铸造 直接加工个缸和几个安装工艺孔就可以 2000个以下直接买材料 机械加工~    第一种方法的加工费用 你省狠了

网友:
做个缸 然后套个套

网友:
普通数控车铣复合机可以了,新机大概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