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V1850电机可以用6SA123电池飞450吗?

楼主(2010-07-17):
现在用的是6S锂电,想改用A123,不知道电压够不够飞。我有次锂电飞到3.0估计是电调保护,才减少功率掉下来了。按道理来说A123应该可以用,有用过的朋友说说。我只飞航线

楼主:
回复 楼主:
来人吧,来人吧

网友A:
6S A123飞450应该会太重了吧!

网友B:
太重了恐怕……

网友C:
6s可以用18650的A123

楼主(2010-08-28):
回复 网友C:
电压会不会不够?

网友D:
18650可以,而且不错,当然,电调的低压保护肯定要重设。

网友B:
太重了吧……悬停航线还勉强,3D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