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的8910A尾舵不用降压能直接和亚托450电调配合使用吗 ...
MKS的8910A尾舵不用降压能直接和亚托450电调配合使用吗?

楼主(2010-07-17):
我的
陀螺仪
是GY520,尾舵准备上MKS的8910A,我的飞机是亚托450PRO,原装电调,好象输出电压是6V,不知道8910A能否直接使用?还是需要把电压降为5。1V才能正常使用啊?我知道FUTABA的9257就需要降压后才能使用!

网友A:
我就是用6V电,舵机能用,有点热,烫手。

网友B:
等待楼下的解答

网友C:
不需降压。9257 9254等都不需压。FUTABA产品标注的4.8v是指四节1.2v镍氢电池。充电后都是6v。如果标注6v电的话是指5节1.2v镍氢电池,充电后就是7.5v。
9254油机上都是用6v电。我的550上的9254都是用UBEC的6v供电。

网友C:
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有误区。

网友C:
如果降压到5V来用9254 9257的话,舵机性能会大大下降。因为5V电压已经是接近下限了,速度拉都会不足,反而影响锁尾效果,正常应该是在6v电压下工作。就象LIPO电池的标注是11.1v,充电后应该是12.6v电压,当电压到11.1v时动力就不足飞机已经不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