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抖尾

楼主(2010-07-18):
油门推到60%的时候JJ还没飞起来尾巴就开始抖了,尾
舵机
恒吉
陀螺仪
是浩马特HB730。请问老鸟抖尾的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机身震动大,感度高都会尾巴抖

网友B:
HB730配922需要将感度降低到30%以内另外适当加一些延时

网友C:
到底是只有尾巴抖还是机身震?两个不一样哦!

网友D:
陡的话,估计是尾轴承不行了,摆动的话是感度高了,

楼主:
是尾巴左右摆,今天又飞了一下,油门推到65%左右的时候尾巴先起来了,怎么回事

楼主:
重心怎么了

网友E:
重心太靠前了~

楼主:
请问重心靠前怎么调

网友C:
接收、电调什么的朝后放点,再检查下十字盘是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