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GP780伸冤——金鱼尾不是我的错!

楼主(2010-07-18):
首先不要轻易把问题推在设备上,就像我表弟书上一道数学思考题做不出出来,他说是出题老师出错了题!
   电子产品是个不断升级,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认知!

先说说GP750,GP780都是用的是同样的传感器,但GP780软件程序不一样,增加了智慧控制环路(见图),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侦测更灵敏,指挥尾舵机速度更快!好处就是锁尾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你所付出的就是,需要一个更快速响应的尾舵机,对尾波的精度要求更高,飞机震动更小。和更精确的调教!

发现大多数用GP780有金鱼尾的反应,原因是尾舵机速度慢了,用亚拓的DS650   S9524  BLS254等舵机都可以解决!
如果不想换舵机也可以,加大延迟即可解决(一般数码舵机陀螺仪设置延迟都是0)

官方论坛里还有人说,[台湾某店家说是設定的問題,說780比750的細部設定功能更多,你可以從delay延遲量去調整,照成尾巴晃動是尾伺服的速度趕不上
陀螺儀的速度,所以要從delay延遲量去調整,原場設定是0%,所以要設定比0%大,延遲陀螺儀的速度
讓尾舵机能趕的上780]。

GP780和GP750等其他陀螺设置不一样,也就是说哪怕你用GP750设置飞行锁尾非常好了,你把GP780换上,都不行,你仔细看,换上GP780后尾舵行程和中立点什么的都会不一样!这主要是由于GP780为了更进一步提升锁尾性能,用的软件程序不一样!所以必须全部按GP780说明书重新设置一遍!

这就是GP780不同于GP750的地方,也就是贵30元的地方!所以GP780陀螺仪本身并没问题!
如果你想体会更优越的性能,就用GP780,
如果你怕麻烦就用GP750

如果尾舵机要选的话,如果亚拓官方的DS650舵机参数没虚报的话,那性能是无人能及,又只370元,比futaba的要便宜多了,性能又更好,不选他选谁?

亚拓 ALIGN DS650 56g 钛合金齿轮數位空心杯伺服器  370元(也适合做油门舵机)
可應用於T-REX 600/700 尾舵動作伺服機,力道強、反應超快、動作精確。

●輸出扭力:4.0kg.cm(4.8V)
             5.0kg.cm(6.0V)
●動作速度:0.058sec/60°(4.8V)
              0.048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40.3 x 20.1 x 36mm
●重量:56g
●1520μs寬頻系統

GY520用的与GP750,GP780同一厂家(美国anolog devices)同一系列的传感器,但型号略有不同。我仔细比过参数,似乎是对于温度的稳定性略有不同。也就是说520用的传感器稳定性略好,780用的灵敏度更高。当然软件没法看,所以这一部分无法做评论。

最后我个人的看法和大部分人一样是:GP780要比GY401要好,略逊GY520(可能也不相上下,个人侧重点不同,这个无法评论),和611比那就差太多了(这个还是得承认)

所以要买GP750就不如买GP780(只差30元),要买GY401就不如买GY520(差260元)
但带来的锁尾效果和品质就决定不一样,完全超过这点差价!

以上有些内容是引用其他模友的见解和知识,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本贴是“反正和GY401价格相同,为什么不买亚拓顶级GP780?”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的另一个话题延伸!

网友:
现在手机已经有401了,等炸坏了,准备520,,,不过对于练习8面悬停的玩家,401就够了,新手401基本能满足,主要是调机的水平,机器调不好,再好的电子设备也是白搭

网友:
401随便调调都能飞
这是它的优点

网友:
401飞到自旋翻,自旋刷锅也没问题。。。不止仅限于悬停。

网友:
我的250SE用的就是780,有点小金鱼,今天去设置下延迟看看。

网友A:
怎么看还感觉像是托呢,哈哈……
话说我的500用的GP780+BLS251,这个尾舵机可是不慢吧,可悬停一样会金鱼尾,切了idel就没事了。而且据我看大多数高手的视频,悬停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好在他们都直接飞3D看不大出来。

网友:
楼上说的是,我的也是切了3D立马就没有金鱼尾了!!!

难道现在飞悬停和航线都要用3D吗???

网友:
因为转速不够的原因吧。

网友:
401 真那么好,论坛那些人把401都卖了干嘛啊,莫非都退魔了? 真那么好 ,那升级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还感觉像是托呢,哈哈……
话说我的500用的GP780+BLS251,这个尾舵机可是不慢吧,可悬停一样会金鱼尾,切了idel就没事了。而且据我看大多数高手的视频,悬停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好在他们都直接飞3D看不大出来 ...

 这这么强大的公司我还真的托不起。。。。。
   但我也承认GP780比较难调,不像401随便调调都能飞
他由于敏感度太高了,对尾波的精度要求更高,飞机震动更小。和更精确的调教,当然也有个更快的尾舵机!甚至连双面胶的海绵垫的弹性大小和厚薄都有影响,我建议你增加点延迟试试(尽管你使用的是BLS251,觉得我这样说有点搞笑),来弥补你某些方面的调教不到位。

  见笑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我的250 用的也是780 , 刚装上去时也金鱼尾, 但调好后 尾巴一点也不摆的。

网友:
我的两个780用着都很好

网友:
780 如果不好 那401 更烂,要好 觉得就买QUARK,肯定不后悔。

网友:
看来QUARK是个好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这么强大的公司我还真的托不起。。。。。
   但我也承认GP780比较难调,不像401随便调调都能飞
他由于敏感度太高了,对尾波的精度要求更高,飞机震动更小。和更精确的调教,当然也有个更快的尾舵 ...

这些地方恰恰说明了GP780作为一个产品的不成熟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地方恰恰说明了GP780作为一个产品的不成熟之处

精度和性能,是要付出代价的!

网友(2010-08-21):
回头试试解决的方法~~嘿嘿

网友:
LZ提到了陀螺延迟量的设定,经我本人对从低级到高级陀螺的使用,发现陀螺在使用数码舵机时延迟为0的方法是很不可靠的,因为数码舵机的速度有快有慢,陀螺的灵敏度也有不同,所以我在设陀螺时不会一概的都将延迟为0,就我用过的陀螺中用村田传感器的我几乎将延迟归0,然后感度跟具其尾舵机的速度和机况来定,实际情况中感度都教高,而AD传感器的陀螺在使用中在延迟归0后,使得感度会相对较低,而且在机况不完美时易出现金鱼尾,我把延迟设到25-50左右就能很好的避免金鱼尾,且感度相对可设高点,如要在机况一般的机上用不是最快的舵机,就定要给出延迟量,我觉得用数码舵机需将延迟归0的说法是相对多年前低速的村田之类产品而言的,而现今象780等高速陀螺的搭配尾舵机,是多数尾舵无法跟上的,所以给予一定的延迟量是必需的.

网友:
换上快的舵机,不管是GP750/780还是3G都能得到很大的性能提升。

网友:
上次见谁说780还是750飞倒退航线的时候尾巴会突然转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不要轻易把问题推在设备上,就像我表弟书上一道数学思考题做不出出来,他说是出题老师出错了题!
   电子产品是个不断升级,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认知!

先说说GP750,GP780都是用的是同样的传感 ...

花高价格买这款GP780有必要么?
从楼主的描写说明这款陀螺仪很多是需要改进的

网友:
   顶一个... 很有道理..

网友:
QUARK 调教要求比780 还高   怕震

网友:
现在KDS800都有人用。要是401,750,780,520,611都一个价。或者我家里有个几千万。我不买最好的,那我不是傻么。。。说白了还是性价比。就像LZ说的,520只比401贵200多,但带来的是想不到了效果。那听了这话,我当然觉得升级520是值得的。

网友:
今天试了下,设置了延时,金鱼有改善,但是没有彻底解决掉!!

看来780的金鱼尾绝对不是解决震动和加延迟那么简单就能解决掉的问题!!

网友:
我刚刚买了GP780,尾舵是DS520,还有一个是韩国的261,我还没飞,这2天下雨,也在担心金鱼尾的问题,怕尾舵机速度不够快!!!

网友:
401绝对够用~我相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把飞机飞到401都觉得顶不住的程度~
当然gp750/780带来的好处就是有了竞争~陀螺仪的价格才会更公道~对我们绝对是好事~

网友(2010-11-30):
可能我RP比较好没觉得780哪里不好,注意尾巴顺畅舵量不要撞墙,行程设置好, 3轴保证无问题还是锁的不错。

网友:
目前最好的独立式陀螺仪还是Spartan出的 (例如 DS760, Quark)
但是! 普通悬停,航线只要能有效的锁尾就行了~~~ (特别是新手!)

网友:
顶啊 顶啊 顶啊 顶啊

网友:
401是出了N年的产品 性能稳定不用说的

网友:
顺便说下金鱼尾什么的和陀螺仪基本无关`` LZ似乎把摆尾和金鱼混淆了

网友:
请教摆尾和金鱼尾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