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感应接变频器的可行性?接过的进行讨论下。

楼主(2010-07-18):
单相感应接变频器的可行性?接过的进行讨论下。好像有人说把电容拆掉就可以?

网友A:
不用拆,只要变频器够垃圾就可以,没缺相保护的那种。

网友:
这也可以吗?
我没单相电机。不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拆,只要变频器够垃圾就可以,没缺相保护的那种。

具体怎么弄呢?

网友B:
最简单的是同时接上三个单相JJ包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是同时接上三个单相JJ包行

我晕,这样也行。。。。。。。

网友:
从起动力矩来说,应该不行,频率低了无力,

网友:
单相感应???什么叫单相感应

网友:
我把我的砂轮机的两根线直接接到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的其中两根线上,就成了无级调速砂轮机

网友:
单相电机使用,空载启动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都是在纸上谈兵。没有一个说得有道理的。可以肯定的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