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电热丝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我想切割1米长度的机翼,不知道用什么电热丝比较好。我以前用的是吉他弦切割机身等部位,但是吉他弦的长度只有90cm(我买的只有90cm,不知道各位买的是多长的)。大家有什么好推荐的吗?或者我应该如何解决1米以及1米长度以上机翼切割的问题?

谢谢!

网友:
自行车刹车线一股中取一根,加热拉直,就OK了

网友:
额。。。
这也行啊

网友A:
300W电炉丝拉直就可以,用直流24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W电炉丝拉直就可以,用直流24V电

用24V 后啥效果? 切的快吗?

网友:
很少人切機翼直接整块切下来的,你分開两块,每块50cm這样切吧!

网友:
是翼展1m的机翼就分段切割,如果是单边机翼1m,电热丝可以用线绕电阻的金属丝或200~300w的电炉丝。

网友:
机电市场有专门的电热丝,2米才1元,随便12v以上都可以发热,花个5元,够你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