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8KV1450 2S 850MAH电池的EPP-CLICK飞机起飞重量?

楼主(2010-07-18):
2208KV1450 2S 850MAH电池,8043桨的EPP-CLICK,翼展800的飞机起飞重量?应该在那个重量范围之内呢?我做了一架,照论坛里学的,动力差,吊机都成问题,推重比刚好1左右,是用的八寸桨,是我做重了还是桨用小了?自己感觉虽做得不很好,但是重量应该比大家做的重不了太多啊!

楼主:
自己感觉比普通工艺的重上个三十克左右吧,主要是碳加强用得多,粗7米左右,胶用得多,502估计15克,泡沫胶5克,舵机重,都是9克的,其它应该差不多重量吧,5MM版的,估计起飞重量在350到400克之间,没称过,感觉的。

网友:
300G左右吧,不会太重报,应该能好飞,

楼主:
300我估计我目前的起飞重量在400克以上,咋会这么重呢?一样的做法,100克得多少东西啊?换9寸桨是不是要好点?

网友:
我用2212   30A电调  3s 1500mah电池  3个9g舵机  5mmkt板   330机机全重320g  楼主你的重量多少哦~~~~

楼主:
空机而言,我的肯定比你的重些,但是你的电子设备更重啊,320克不太可能吧,厉害啊,你的电子设备应该有250克左右吧

网友:
这重量不行的
用KT板做都能控制到250克,勉强吊机
用EPP 3MM板做的话,要控制到200克以内才吊得爽
你的桨要用9047拉力和反扭力最佳

楼主:
我这配置的接力,8043和9047桨分别的推力是多少克呢,谁有测过或者数据?

网友A:
LZ你这重量根本吊不住,我之前做的一架重量265G,XXD2208 KV1500 电池7.4V800MAH,8040吊不住,9050稍好,勉强吊住,非常勉强,这配置200G左右差不多哦....

网友:
這個配置起码用1047桨!如果用8043,你飛機起码150g才有用!

网友B:
楼主,换3S1000电池,立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这重量根本吊不住,我之前做的一架重量265G,XXD2208 KV1500 电池7.4V800MAH,8040吊不住,9050稍好,勉强吊住,非常勉强,这配置200G左右差不多哦....
这配置电子设备都差不多200克了,咋 控制啊,天啊郁闷

楼主:
你们说的是空机还是起飞重量啊,大家都说起飞重量,不要说空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换3S1000电池,立刻爽飞。

3s的话,电机好像很烫,用8060桨,而且吊机也要8成油门

楼主:
今天 新买了称,起飞重量280克,比我估计的轻多了 ,但为啥不能吊机呢,桨的原因吗,手上没大的桨了,换9寸桨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