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汽油V艇完工了

楼主(2010-07-18):
朋友买的船壳,不想装了,和我用个装好了的电O+电池交换,于是就开始了慢慢的装V之路~
用焊锡丝当蛇尺做隔板,然后自己用CH31环氧胶+玻纤布粘,船壳上下合模

装设备仓~用的飞梦2.4G接收机+春天的那个15KG舵机,油门用的3003,熄火用的一个辉胜9G,接收电用的ACE 的4500mah 6v

油箱用的铝合金水壶,去掉原来的橡胶密封圈,用生料带密封旋紧

船内吸水嘴,通过船底负压出水嘴工作

把排气管装上起比一下尺寸,用的飞云那里买的英国竞赛级加速管,550个大米。。。

粘合固定油箱的固定座

自己做的一个观察油面的连通器

用砂纸砂掉以前朋友乱喷的一点漆

把盖子放上去看看效果

接好水冷管和油管

船底输出轴和舵

喷漆。。。。痛苦

贴纸美化,比以前是不是漂亮多了?

CRRC PRO发动机的手拉盒,质量差啊,杯具了

为了换手拉盒用曲线锯开大了发动机舱开口,重新用环氧刷了一个舱盖,等待干中。。。

舱盖做好,红色的那个是做的发动机进气口~

还没有下水,磨合中。。。。

网友:
这种隔板会产生很大的震动,最好是用2层木板,木纹交叉叠放外加一层玻璃布上环氧树脂,压平。干后再加工成形。
此船体好像是英国FSR-V-15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提醒,学习了,但是现在要改的话基本上不可能了,下次注意~

网友:
漆一喷,大变样啊

网友:
兄弟...方向舵机不能省阿!

楼主:
囊中羞涩啊,只不过这个舵机经过我朋友的实际检验,还是比较可靠的~

楼主:
蓝色舵机是熄火开关,压水板是手动调整,有螺丝调节压水板角度

网友A:
压浪板都是舵机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浪板都是舵机控制的

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没必要,纯拿来抵抗反扭用,那样搞起来太麻烦。

楼主:
全部弄完,称了一下重量,吓死我了,没加油全重7.4 kg

网友:
建议LZ不要手拉了,改用飞轮吧!那多省力!还有LZ的两个邮箱是亮点

楼主:
锻炼身体啊,当时油针富油了没觉得,手都拉起泡了~~臂力+10

航模还真算体育项目啊,一点没错。

网友:
拉的时候按住化油器进气~才能吸到油

楼主:
我是汽油机,只需要按几下咪咪,然后再关闭风门就能吸了

网友:
那个关闭风门的东西从来都是拆掉.

楼主:
哦,没有拆,还留着

网友:
LZ的两个邮箱是亮点 请问点样向里加油?

楼主:
跟直机的副油箱一样,加满主油箱然后自动就加副油箱

现在准备换个小的油箱上去,感觉这两个太大了,防沉不好做了

网友:
顶一下。明天重庆的几条新做的汽油船集体下水,包括楼主的这条,期待天亮啊~呵呵

楼主:
调节谐振管是个悲剧,没经验啊

网友:
我也等视频了,哈哈

网友:
我提供调整管子丽的尺寸

调频点由360-380m.m
LZ最好用7字弯头

從管的最大位從中位连弯管量至火文头中位.

從管的最大位從中位连弯管量至火文头中位.

楼主:
感谢CKY,受教了

网友:
好啊.顶一下

楼主:
悲剧,我的弯管到火头最短距离是210mm 谐振管锥度是240mm,再怎么也调不短了,换7字弯头又不现实(改船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直机的副油箱一样,加满主油箱然后自动就加副油箱

现在准备换个小的油箱上去,感觉这两个太大了,防沉不好做了
 哥们准备把大的油箱用到什么上面,悄悄的说一声,要是用不上知个声,我刚好需要大点的油箱  期待早日下水视频

楼主(2010-08-18):
发动机还没有调好,中速跑一下

网友:
好啊.

好啊.顶一下

网友B:
FSR V啊  不是O~
我觉得前面的盖还是把火花塞盖在里面比较好 做一个突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R V啊  不是O~
我觉得前面的盖还是把火花塞盖在里面比较好 做一个突起

以前我也有这样的疑虑,只不过实验后发现没事,不会进水,这样好进气些,里面温度不致过高

网友:
看樣子,怕不夠氣進

楼主:
那进气口大概要开多大?

网友:
请教一下...LZ桨多大的?~~在哪买的全浸桨~

楼主:
2127(2128)的全浸桨,53mm直径的,我朋友给我买的。

网友:
直徑少了!

应用60m.m左右
桨大了油針也会跟負苛不同而作凋整,应以先放大後收少(從急轉90度弯角而机器不掉速便正常)

楼主:
但是感觉加速什么的还可以,如果再换大桨的话只有磨船底了

网友:
负压排水?什么原理啊,能排出去么?请高人指教。

网友C:
磨船底....

引用 楼主:
但是感觉加速什么的还可以,如果再换大桨的话只有磨船底了

桨小當然加速可以的,但極速慢了約10km啊
桨的底部份磨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小當然加速可以的,但極速慢了約10km啊
桨的底部份磨掉就可以了.

请陈老师推荐一款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