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淘汰的冰箱,有什么零件可以利用的?

楼主(2010-07-18):
收废品的只给一百几,是不是拆了自己用更有价值?

网友:
要看坏的部件和位置了,最有用的就是个压缩机,没坏可以D个气泵,其他东西家里基本无用,纯垃圾。

网友:
管子改水冷吧

网友A:
我这也坏了一台,容声冰箱,报E1,说是传感器坏,但换了也没用。可能是主板坏了,没想到拆它能有什么用。

网友:
肯定有价值。
一切都在你了。

网友:
压缩机做气泵,箱子做工具柜子。

网友:
要是压缩机坏了。加个水盘放入电热管配上温控就是一个发酵箱,价值好几百

网友:
里面有不少铜管,
不错的,应该留下,
还有散热片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成密封柜子,把抹油防锈油的工具放在里边,长时间也不会生锈的

网友:
十楼建议不错,高精密的东西一旦受潮起锈斑精度大打折扣

网友:
浑身都是宝!

家里多了个洗衣机,于是想拆出电机后其余的扔掉。结果拆开一看配件都比较好的,于是又重新装配回去丢在一边了!
以后还是送人吧!!

网友:
还是给收废品的吧

这玩意的价值要整体的去看,无目的的折腾消耗时间,另外空间也消耗了。这些在现代都是钱啊。再说了,废品回收已经是成熟的社 会机能,那些人自动的会修理好它然后再转卖出去,等于给别人一个谋生的机会,也给贫困的人一个再消费的机会。内外两相宜。

网友:
 冰箱坏了你可以当柜子使啊  压缩机做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坏了一台,容声冰箱,报E1,说是传感器坏,但换了也没用。可能是主板坏了,没想到拆它能有什么用。

千万别丢,直接把压缩机电路接出,买个时间继电器,让它工作10分钟,停30分钟就可以正常用了,夏天开停时间开设长点停设短点,冬天相反!!

网友:
不如买个温控更好?

网友:
散热器可作暖气片

网友:
老冰箱,光铜都不只一百几!
可以把散热器用做个太阳能集热器,加个小水泵和电热水器连接起来,夏天可以不烧热水洗澡了!
我同意自己拆了改造,自己有一台用了20多年的冰箱,门快锈掉了,可怎么就是不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