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TDF9S接收装船里了,不知道这样改有什么缺 陷没~~

楼主(2010-07-18):
这接收因为带个铜管(信号线接地),穿不进天线管~~就一直没装,今天一狠心,拆开做了下简单防水,又把一个天线的铜管拆了,这才装到船上了~~不知道那铜管到底什么用,减小干扰??

网友:
通常2.4g的天线是3cm   如果直接伸出接收机  那么通常那3cm是放不到飞机和船外面的  常常用一节带屏蔽护套的线接出  到天线最顶端的3cm左右才去掉屏蔽护套  相当于天线接到了船外面

楼主:
我说的天线接地端接了个铜管,那个铜管什么作用,我给去掉了,不知道有什么影响没,就是黄色热缩管包的那玩意

网友:
有可能是个小电容吧,乱猜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如LZ把它解剖了给大家看看 反正你也拆了

网友:
那你条是磁钢(没有吸力的)它一般出现在无线接受器的地方上!通常收音机上的am调频电路部分一定要用它的...
它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干扰...说的不对楼下补充

楼主:
不是磁钢,是个铜管,一段焊到信号线的接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