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压不同,BEC还能保证输出的标称5V/2A的电压电流吗?

楼主(2010-07-18):
如果输入是固定电压,我很好理解,BEC就是按比例降压到需要的电压!

  下图是好盈电调的参数,见最下30A 40A的,输入电压是锂点2S - 4S
                   也就是说电压时7.4V到14.8V,电压相差一倍,
                      不管是内置的,外置的,线性的,开关的BEC
              在输入电压差一倍的情况下,还能保证一致是5V/2A的输出吗?
                 如果能,是什么原理?还请高手多多赐教!

楼主:

图片被5i的logo遮挡了!
再上

网友:

可以,不然稳压有什么作用?
只要输入高于5V就一定有条件把它整到5V!!

建议LZ以“线性稳压”、“DCDC”为关键字搜索一下相关知识!

网友:

线性稳压,是通过一个稳压IC来稳压,一般是用2个7805, 作用相当于串联了一个可变的电阻来分压,使输出的电压保持在5V左右。因为作用类似于串电阻,所以输入电压越高,稳压管上的功率越大,6S(24V-5V)时的功率相当于3S(12V-5V)时的3倍左右,电调会更热。
开关稳压,可以想像为笔记本电源等等,类似的开关电源,只是输入是更低的直流电。原理可以想像为一个开关,通过开通和关闭时间的长短,给输出上并的一个电容充电,来控制输出电压,只是开关的频率很快。开关稳压的效率更高,在3S的时候,效率应该可以到90%以上,所以发热很小,可以输出的电流更大。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补充一句,如果在实际使用中,相同工作环境下,电调如果标称3S情况下,可以输出5V,2A。如改用6S,一是要看稳压IC的最高工作电压是否支持。再就是,输出电流会比2A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