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这种车能不能改?

楼主(2010-07-18):
我有个遥控车,是N年以前的,只能左拐, 没有右拐那个功能,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种车

楼主:
难道你们不知道?

网友A:
我们不知道

网友B:
好像遥控器是一个按钮吧,开关控制的。前进是直行。后退就是一个方向退。

网友C:
能改,换个底盘,悬挂,我看差不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这个车? 遥控器和枪有点像,就1个扳机控制,只能左拐,减震还可以,这个车能改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只要你想DIY,舍得了米,就没有搞不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