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飞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0-07-18):
大家好,我买了个掌上小车想改成小飞机。结果发现小车用的电压只有1.2V。想用3.7V的
电池
,结果电路板发热严重,怕烧。不知道怎么办?懂电路的大哥帮帮我~~~~~~。

楼主:
5个人过去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啊?

网友A:
翻翻前面的帖子阿。

网友B:
搜“xccdb”的贴就有详细说明。

网友C:
未必是换电池的问题,先查查有没有地方短路吧。

网友D:
不是换电池的问题,小车的接收机集成电路供电电压是3v~5v的,接收机的电池电压是1.2v,先经过升压电路升压才给集成电路供电的。但是,小车的电机和转向电路都是1.2v供电的,直接改用3.7v供电,三极管受不了,很容易烧掉的。所以,应该先去掉原电路的升压部分,再将原板上的三极管换成较大功率的,或者换成场效应管。接收电路资料很容易在网上搜到,自己研究一下吧。

楼主:
哦
  谢谢楼上的。看来要画点心思去研究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