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GY520 回弹吗?

楼主(2010-07-18):
GY520+DS520  自旋的时候,然后突然摇杆回中,刹车,回弹的幅度很大啊,跟油门和螺距曲线没关系,3D下也一样,能好点。没有以前GP750/401的时候准,一刹车就停,弹一点点。还有就是中立点有点偏移,起飞的时候好好的,飞一些起落以后紫灯交替,中立点偏移了,大家的都有这些问题吗?
别的还好,操作起来挺舒服的,这些是否需要CUI-2设置卡来设置?

网友:
你试试延迟项调慢一点。。

网友:
同问,本人的也是,急打舵的时候会回弹,就是楼主所说的刹车!回弹幅度很大

网友:
520可以设置的,cui2设置停止感度

网友:
不用设置卡 。。调节 尾舵机球头长度试试。有意想不到的 效果

网友:
说明白点
是 球头和舵机中心点的距离

网友:
恢复出厂默认后,重新设置试试,
另外地板说的调节尾舵机球头长度也确实有效果, 我的是第2孔效果最好

网友:
3c 模式飞

楼主:
3C,3D 都回弹,尾舵 放置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2010-11-05):
新进了个520装在pro上,比780弹的厉害,也许是还没找到适合的调整方法

网友:
我刚换完GY520也回弹,同样用的DS520锁尾,后来我也尾中联换了新的,蟹爪也换了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520也是这样,回弹厉害,有好解决的方法吗?
紫蓝等交换的问题我也有,不过是在一通电的时候.LZ可以留意一下一通电就这样可以拔了再插一次就好拉.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过不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不知道 我也是用520很好~~~飞一块电池都不用修舵~~想怎么停就怎么停~~

网友:
换碳纤尾桨

网友A:
我的两个520都没这个问题啊,PRO的话一定要把拉杆长度搞到合适的角度,就是保证在非锁尾的模式下中立点尾桨要保持正确的角度,450的尾桨夹角应该在30度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两个520都没这个问题啊,PRO的话一定要把拉杆长度搞到合适的角度,就是保证在非锁尾的模式下中立点尾桨要保持正确的角度,450的尾桨夹角应该在30度左右吧;
学习了  看来调试是关键

网友:
我的也有此问题。也是GY520+DS520。表现为推油门尾巴会一扭一扭的。而且扭过去还不能回到原来位置。比如扭5度,可能回个2度。

网友(2010-12-18):
这锁尾模式下和中立点 有什么关系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