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给天地飞6A装上锂电池?

楼主(2010-07-18):
如题,大侠们是怎么装上呢?

网友:
之前看过一贴,电池外挂

楼主:
是不是把发射器拆开再接到里面--------里面有锂电池的接口吗?

网友A:
不是拆开的,就是在电池盖上开孔把电源线引出,与放在发射机背面的电池接上。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呢?买个FUTABA型号用的LIPO控电才百十块,最多把里面接头改一下,什么都不影响。我一个天6C一个DSX7,一个用F一个用JR的LIPO控电两年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拆开的,就是在电池盖上开孔把电源线引出,与放在发射机背面的电池接上。

还用焊接安装接头吗?......难道我买错了电池...

楼主:
惨了,想把发射机后盖拆开看看有没有锂电池接口,被发射机的天线给卡住了!

网友:
您好:
     天地飞科技不建议用户私自开壳更改电路及产品结构,会造成降低使用寿命或产品损坏。如有需要请找专业人员操作。

网友:
要自己改,最好功放加散热,并且串2个二极管降压。

楼主:
我的那块电池标出的电压是11.1V,发射机标出的可用电压是9V-12V,小于12V,应该可以直接用吧.............昨天买了几排5#电池,玩模拟都不能玩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