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8FG, 12FG, 12Z,14MZ 新软件出来了

楼主(2010-07-18):
是转帖台湾亚拓论坛的 Futaba 8FG, 12FG, 12Z,14MZ 新韌體好久沒看到FUTABA出韌體, 這次一出就出了4個版本!  有一些開機與計時馬錶的改變.

這是美國FUTABA下載點: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html

假如您的遙控器是日本版請至日本FUTABA網站.

楼主:
新添加PCM-G3+接收器72MHZ頻率傳輸方式:
4L與2L模式.  2L較穩定, 不過反應比4L慢40%.
14頻道與10頻道模式, 10頻比上一代14頻道PCM-G3快40%.

Range Check 測試距離方法
因新韌體開機後直接發訊, 假如需測試距離, 開機時按住屏幕任何地方就會有發設選項.

IDLE DOWN
從原來0%~100%改為-100%~+100%

Governor定速設定
如鐵漢所敘, 定速有2000RPM 與 2500RPM 選項

開機油門警告
開機時如油門沒在最下, 將會有警告

警告設定
可選不同開機狀態警告

飛行狀況計時開關
不同飛行狀況可有不同開關來啟動計時.  (Gr. -> sngl)

飛機類型
加了兩個新的飛機類型

功能名稱
頻道功能長名與短名都可修改

微調顯示
微調數據可以百分比顯示

失控保護原廠設定
失控保護原廠設定改為: 油門-保持最後位置

模型記憶顯示排列
MODEL SELECT 模型顯示可依名(name),日期(date), 或自調(Manual)排列

聲量調整
不同聲量可分開調整

顯示背光
背光可強制關閉

重複聲效
聲效檔案可重複播放

新加CCPM混控方式
新加H-4XCCPM混控方式, 與H-4相同, 但控點轉了45度

曲線設定改變
改變曲線形式(比如Linear到EXP1)不會洗掉舊設定.

网友:
咋样升级捏???

网友:
哦,又说明,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转帖台湾亚拓论坛的 Futaba 8FG, 12FG, 12Z,14MZ 新韌體好久沒看到FUTABA出韌體, 這次一出就出了4個版本!  有一些開機與計時馬錶的改變.

這是美國FUTABA下載點:
http://www.futabarc.com/downloads.html

假 ...

我的14mz是美版
但之後我用工程模式改地區為亞洲
那我還是用美版的update嗎?

网友:
8FG已经升级成功

网友:
8FG/12FG的同学可不必急着升级,升级后之前公布的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失效,而且无法降级到1.1版本。

如一定需要升级,请在1.1版本下做好校准再升级2.0

网友:
谢谢LS的提醒!
简单看了8FG升级的说明,有个开机键盘锁的功能倒是挺实用的

网友:
做个记号等8fg不稳定的时候再更新软件,免得还得买个记忆卡嘿嘿~~~

网友:
看来FUTABA是工程模式不被破解不出新固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