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B6充电器!!!

楼主(2010-07-18):
大家看看我的B6充电器还能用吗?上面的1200贴片烧了一排,目前的液晶屏显示正常,就是充电时说链接断开。郁闷死了,希望得到帮助,谢谢!1200贴片是什么贴片?B6该怎么修?

网友:
1200就说120欧的意思,估计换上就没事了吧。封装看起来是1206的。
怎么烧的?

网友A:
 你的电池严重不平衡吗?怎么烧成这样了,换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你试试2s能不能正常平衡充!能的话应该其他没有损坏!如果不能那就看看你的N和P沟道的mos吧,肯定有损坏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严重不平衡吗?怎么烧成这样了,换上去应该就可以了!
你试试2s能不能正常平衡充!能的话应该其他没有损坏!如果不能那就看看你的N和P沟道的mos吧,肯定有损坏的啦

我以前该过2块3S电池一起充,未果,发现冒烟,后来就这样了,哎~~~,后悔啊。
谢谢,刚检查2S能充,其他部分应该没损坏,我想直接把第四路改到第3路上,不知道这样是否合适?不打算买贴片了,太麻烦

网友(2011-05-03):
买个20欧的电阻焊上去

网友:
我也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自己买来焊上去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