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书没看明白,DSX7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纯新手,刚到手的DSX7发现一个问题,火星文的说明书看的晕晕乎乎的,是在搞不明白,特意请教一下:我的DSX7的油门thro和旋距PIT是联动的,也就是说只要推油门,旋距也同步移动,请问这个设置怎么取消?作用是什么。我再设置里面把所有的混控都关掉了,还是这样。。。。

网友:
  不知道   你要飞什么?
把十字盘设成两点式的     要么直接固定翼····

楼主:
飞电直用的

网友A:
飞电直,油门和螺距要正比,光靠油门使飞机上升,需要太多转数,太费电,而且也升不高,要配合螺距使飞机能上升的更快更高。

如果非要取消,可以调螺距曲线,调成一条直线,这样推动油门,螺距就不会变了,不过这样做没有好处的,费力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电直,油门和螺距要正比,光靠油门使飞机上升,需要太多转数,太费电,而且也升不高,要配合螺距使飞机能上升的更快更高。

如果非要取消,可以调螺距曲线,调成一条直线,这样推动油门,螺距就不会变了,不过这 ...

原来如此,看来我还是基础只是掌握不到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