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确实好

楼主(2010-07-18):
翼龙确实好飞,就是起落架摔坏了,请问怎样DIY起落架

网友A:
起落架用钢丝
加斜撑、横撑,要用铁丝做,炸起落架铁丝会弯,利用铁丝弯曲吸收能量
此法额飘飘用过,巨好,传到机身的力很小很小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2MM航空铝板做的起落架,但一次由于舵面卡阻,飞机大头冲下扎下来,如果下面有小孩的话,就惨了。
所以,我推荐你用竹子。用蜡烛弯成你要的形状。

网友C:
确实稳,不過對于再进一步提高飛行技術来説,就不好!哈哈!

网友C:
确实好,很稳,不過對于再进一步提高飛行技術来説,就不好!哈哈!

网友D:
用2mm钢丝弯,摔坏起落架还需加强练习。

楼主:
太容易上手了。

网友E:
没有起落架也能飞。。降落到草地上吧

网友F:
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炸的飞机就是翼龙 超低空全速顺风撞上球门

网友G:
没有起落架更好飞!

网友H:
有草地的话,直接去掉起落架,甚至可以草地滑跑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