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木质MONO今天首航

楼主(2010-07-18):
不敢全油门,不知道多少KM,冷却没有进样

加工方向舵

抽屉式舱盖,没有驾驶舱,

玻璃钢加强

汽车漆

网友:
发个视频看看啊!

网友:
看这水花 和波纹 只能估计50以上

网友:
期待视频,配置参数可以参考一下吗

楼主:
视频来了 ,电调80A,电机 2858,直机3S电池,桨跑掉了 ,没有进水样

网友:
精神可嘉,速度较慢!~~

网友:
玩玩也不错了

网友A:
轻木的???速度还成.换下电机电调速度能上去~~~

网友B:
速度慢了点,不过瘾,应该用4S或5S跑下。貌似出轴短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木的???速度还成.换下电机电调速度能上去~~~

3MM层板做骨架,1.5MM外壳,广告公司雕刻机雕刻,没有全油门,没有水刀和 压浪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慢了点,不过瘾,应该用4S或5S跑下。貌似出轴短了点。

船长60CM,自己琢磨作安的 ,出轴是不是应该7CM?

网友C:
电池没鼓? 比我的小虾2040 50A 慢不少, 电池一样的电直用的2200mah 20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鼓? 比我的小虾2040 50A 慢不少, 电池一样的电直用的2200mah 20C

电池鼓了

网友:
电机还没啸叫起来还能再榨

网友:
2858要25C以上的电池

网友:
原图纸是油船的~~~LZ没改直接做了,导致船内框框太多不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