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SKY 0406A 2.4G和天6c

楼主(2010-07-18):
ESKY 0406A 2.4G和天6c哪个好些,用在直飞上的?对于新手入门哪个更适合一些?

网友A:
没用过天六不知道,我现在用0406A的
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0406A用的怎么样?都能飞哪几种模拟器?看似这个便宜些,可以练手

网友A:
我飞450凑合用,模拟器能飞FMS, G4 , 凤凰好像飞不了,不认控。
就是电位器不是很耐用,用一段时间有抖舵现象,哪个抖舵就拆开来擦一下电位器。
尤其是后面的版本电位器更差。以前买的0404电位器还行,拆开看电位器的固定螺母是铜的。后来出的固定螺母是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从最简单的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