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叶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18):
今天把
发动机
拆解了,好象这个机器没有活塞环是吗?还有问下活塞装的时候有正反之分吗?

网友A:
自己观察啊,如果正反都一样你就惨了,重新磨车吧

楼主:
在拆的时候忘记做标记了,第一次拆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B:
哪边最须滑就装哪边。

网友C:
 做好标记哦~嘿嘿~最好还是别拆新的~找个烂的先拆

网友D:
我用过的几台都是有涨圈的位置在后面。好像厂家都是这么组装的。

网友E:
有正反的啊!!!好像是活塞有一边是有个缺口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