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公鸭水机的电机放置

楼主(2010-07-18):
做了个公鸭,在陆地上就没飞起来,一扔就飞抛物线,头栽葱,  后来才知道要做上拉,请做过此机的指点一下,电机应该再往重心位置后移点,还是就现在的位置  上拉角度大概多少

网友A:
建议做后推的,拉力线好调整。只要做3到5度的下推就差不多了。具体多少度就要看LZ的电机座的高度和飞机的重心位置了。

网友:
电机座的位置一定要在飞机的重心位置的后面一点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做后推的,拉力线好调整。只要做3到5度的下推就差不多了。具体多少度就要看LZ的电机座的高度和飞机的重心位置了。

这机原本就这么设计的   别人这样也飞起来了   改就太麻烦了

网友B:
楼主,你的飞机稍微用心点做做好啊,做的太粗糙了吧,用心点可以做的很漂亮的,电机做个罩子,不要这么裸露了

网友A:
那就把电机的上拉角度继续加大,知道合适为止。
又细看下你的电机座,好像强度不太够啊,加油门后角度有没有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飞机稍微用心点做做好啊,做的太粗糙了吧,用心点可以做的很漂亮的,电机做个罩子,不要这么裸露了

炸了N次了 变现在这搓样了    这个先拿来练手       准备做第二架

楼主:
不指望他能在水里起飞  先飞起来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电机的上拉角度继续加大,知道合适为止。
又细看下你的电机座,好像强度不太够啊,加油门后角度有没有变化啊??

加油门后有点变形  不是太严重 下面用竹条和机身 穿起来了

网友A:
你先这样:1 重点加强下电机座,降低电机座的高度,但是不能降到浆打到机身!!
2 电机上啦加大到5度以上(试飞下看效果,多了回来点,不够再加)
3 通电后看下个个舵面有无偏舵(可以把升降舵调2度的升舵,有利于起飞),然后用空上的微调回中
4 重心一定要在机翼的1/3处!!!
做好了这些,就可以去试飞了。
试飞时不要紧张,先在头脑中模拟一遍起飞,然后就按你想的做一遍就是了,再然后你得机机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这样:1 重点加强下电机座,降低电机座的高度,但是不能降到浆打到机身!!
2 电机上啦加大到5度以上(试飞下看效果,多了回来点,不够再加)
3 通电后看下个个舵面有无偏舵(可以把升降舵调2度的升舵,有利于 ...

多谢  明天我试试

楼主:
又炸了  我看还是重心有问题  一飞就往下滑  拉杆也没有用   电机还是改成小角度上拉

网友:
有视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