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6系列的兄弟有福啦

楼主(2010-07-18):
经本人测试,把我的V120D01的大浆,尾浆,竖直定向板换到了我的4#6bell 上,立马变的和120一样大的升力,玩过这两款的应该知道120的升力要比4#6的大,因为120的大奖尾浆 大一点也长一点,为什么一定要一起换,如果光换大浆会锁不住尾,换了尾浆不换定向板降落的时候会打到尾浆,现在市面上120的配件还没出,估计也快了,到时候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

网友:
有待正式证实!和理论支持!

网友A:
这个一定要试的,谢谢LZ的信息。
不过有一个问题:V120是带三轴陀螺仪的,那么4#6s改了以后就是V120了 ;4#6或4#6Bell改的话就是V120阉割版(无三轴陀螺仪版),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的无副翼是不是会很难飞啊?估计难度大于无三轴陀螺仪的副翼版(4#6)。

网友:
请LZ试试2402(4#6)的控能飞V120吗???谢谢!

网友:
估计还要换旋翼头

网友:
再报一个消息:
V120的接收机是2433;4#6、4#6bell接收机是2428;4#6s接收机是2433。
4#6s用的是2402的控,可以控制2433的接收机,4#6、4#6bell的控也是2402,那么就是说4#6系列控(2402)都可以飞V120。

楼主:
我只有2403的控,比2402的多了两个无所谓的功能,一个算是油门舵量调整,一个是大小动,我想2402应该是可以控制120的,再有旋翼头不用换的,我已经飞过了,升力大了不少,但会感觉舵量更大了,建议调小点舵量

楼主:
试了几块电池发现,留空时间也有提升,都在10分钟以上和无副翼的留空时间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定要试的,谢谢LZ的信息。
不过有一个问题:V120是带三轴陀螺仪的,那么4#6s改了以后就是V120了 ;4#6或4#6Bell改的话就是V120阉割版(无三轴陀螺仪版),如果没有三轴陀螺仪的无副翼是不是会很 ...

V120的接收是2433V不是2433,多了电子副翼,因此2433改不了无副翼

楼主:
经再次测试,只换大浆不换尾浆是可行的。总结:优点升力明显提升,留空时间长。缺点:动作一大,回中时机身摇晃增大(可能是因为bell版,锤效应)

网友B:
4#6S和 v 120 都是内置平衡仪的,而4#6 和 4#6Bell是不带平衡仪的。所以顶多改成无副翼无平衡仪的超难度小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S和 v 120 都是内置平衡仪的,而4#6 和 4#6Bell是不带平衡仪的。所以顶多改成无副翼无平衡仪的超难度小飞机。
4#6BELL直接改成这款BELL 47真机会更加像真。

网友(2010-10-09):
引用 楼主:

V120的接收是2433V不是2433,多了电子副翼,因此2433改不了无副翼
經過實際測試,證實4#6S的接收-2433是可以改成V120D01 的無副旋翼版本,給前輩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