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技术问题--大部分参加

楼主(2010-07-18):
MONO1级别比赛的船 是不是高KV电机? 用多大浆?

用3S电跑的电O 用高KV电机好还是 低KV的好?

网友A:
3S的话肯定高KV的好,3500-4000左右的,军X都是2S的,用的5000+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3S的话肯定高KV的好,3500-4000左右的,军X都是2S的,用的5000+的电机

楼上的试过吗,3S电池还上3500~4000KV电机~~?

网友A:
3500的电机我上过4SA123,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0的电机我上过4SA123,还行

4s1p a123 ,在工作电流50A时,带载工作电压只有2.5v 左右。 和3s lipo 差不多
LZ问的问题,早己有人回答过。请看置顶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996&extra=page%3D1

网友: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明下~~~3S锂聚带上负载后也差不多11V~~~

楼主:
谢谢各位

看来高KV的多

用2S电跑的话 125A的电调是必须的

网友A:
便宜的大电调貌似低压下不太好用~~~~~~

楼主:
48个管子的电调不够用么

48个管子的电调不够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大电调貌似低压下不太好用~~~~~~
便宜得电调...高中低压都不好用

网友:
我的O 3S 2200并联 冰轮6T冰轮 3950KV 最高用过41的浆 速度惊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不比赛随便用2S 还是3S跑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