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 大金星40练习机配三叶FS61AR四冲,附发动机调整体会。

楼主(2010-07-18):
        星宇大金星40练习机,放弃原三叶52二冲发动机,改装三叶FS61AR四冲。
        首飞成功,超爽!

        先说说发动机的调整。说实话,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四冲,自己使用的有三叶12、25、52,GSM40,雷虎21,HPI25,OS15LA等。61到手后,开始磨车调整:
        主、副油针不动(维持原厂,印象是主针2。5,副针3圈),顺利启动磨车三箱,开始调整油针。收小主针,至飞机约70度倾斜转速最大,回收主针2格;然后调整副针,副针原厂数据,风门开度得3MM才能保证不熄火,此时加油的响应速度比较正常。矛盾了,收小副针吧,怕贫油伤发动机,不收吧,这样的怠速不能让人满意。纠结。
       今天中午,我换了个思路。重复前述初调主针(至飞机约70度倾斜转速最大,回收主针2格,主针约1。5圈),接下来关死副针,风门开度1MM(怠速开度),在怠速状态下启动发动机,慢慢以1/4为一段,对副针开大,进行怠速调整,结果总能找到个位置怠速很稳定(我的约是1圈半)。接下来快速加油门,发动机熄火,说明大油门发动机贫油!放大主针至加油响应良好(反映比较迅速)。接下来再对怠速状态下的副针进行微调,使得怠速低而稳定。最后迅速加油门,看响应情况对主针作细小微调。哈哈,一切OK!

概括起来是:
先调大车,初定主针位置;
后调怠速,初定副针位置;
以副针不动,判断加油响应定主针;
以主针不动,微调敲定副针;
以副针不动,微调敲定主针。

       上面的调整,改变了我以前用二冲发动机的习惯调整方法。以前都是调好主针后通过风门开度调整怠速,副针调整响应。其实,完全可以在主针初定的情况下,以副针的位置(这时怠速好)反过来确定主针,再进行双向微调。追求动力,主针扣的过紧,是怠速下不来的重要因素。

       同牌同型号的发动机,其主、副针数据往往存在差别,除了产品一致性以外,油品、环境等因素也是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经验值永远只能是参考参考,重要的是得当的调整。

       说错的地方,请斧正!

楼主:
40配61

网友:
怎么就一张啊  不过瘾  发动机很漂亮  赞

楼主:
怠速够低;
响应够快;
运行够稳;
声音够爽。

楼主:
强烈建议有条件的朋友上四冲。

网友A:
油是关键
关键是油

网友A:
另外LZ可否分析下发动机座的减震?好像那有加工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是关键
关键是油

目前用的MCN的10%合成油。价格不高。

网友B:
我有两台80四冲,还不知道装啥飞机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发动机拿来玩练习机,可惜了,咋说也搞个3D板机啊

楼主:
我是第一次用四冲,用了才知道,调整后运转太稳定了,平顺的声音让人没有熄火的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台80四冲,还不知道装啥飞机 学习了

80差不多二冲55级了。50飞机可以爽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LZ可否分析下发动机座的减震?好像那有加工过哦

大金星原配发动机架是合金的,发动机孔并不直接用螺丝固定,而是通过两个金属条(厚度大于2MM)将发动机压在发动机架上。
考虑到四冲震动比较大,我将61发动机的前端安装孔与金属条前端螺丝同芯用螺丝固定,发动机后端仍然用金属条压死。另,发动机与合金发动机架、金属条中间夹1MM橡胶条减振。

网友C(2011-03-09):
引用 楼主:
        星宇大金星40练习机,放弃原三叶52二冲发动机,改装三叶FS61AR四冲。
        首飞成功,超爽!

        先说说发动机的调整。说实话,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四冲,自己使用的有三叶12、25、52,GSM40,雷虎2 ...

可以装70 四冲吗

网友:
 我还在烧52的发动机勒~~楼主就烧4冲程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装70 四冲吗

得看你什么飞机哟.
SANYE 61重量444克,70是599克,重许多的,起码得配重。此外,61我用的桨是11*7,觉得金星40最大也就11的桨,再长就碰地了。

网友:
你相信我,三叶的四冲能玩死你,当然不是现在

网友:
三叶61四冲熄火,炸过我的3A机
不要相信它是完全稳定的

网友:
这个练习机装个三叶52两冲足以,四冲用在3D或像真机上。

网友:
康克有减震架,但是没公布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