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 尾电机怎么那么容易坏

楼主(2010-07-19):
买了2天坏了两个,是不是质量太差了

楼主:
顺便问下,有代用品么

网友:
怎么联系  九鹰小伙计     谢谢 要买

网友:
不撞没有这样容易坏

这种空心杯电动机就怕轴撞到东西,因为空心杯的轴是粘在线圈上的——全世界都一样。

网友:
建议您按我的教程慢慢练

网友(2010-10-05):
210的主电机可当后尾电机用,尺寸一样大,飞行效果一样好

网友:
有趣的快递过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天天飞都没坏,这就是运气了。260尾电机和红外小三通的主电机是通用的,玩具市场上很多,都比原厂的便宜,你可以耐心去淘。

网友:
反正是6mm空心杯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