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系列玩家福音---改版成无副翼V120

楼主(2010-07-19):
首先2402控可以飞V120,大家可以买半套机;与2403控区别在于:没有油门限高和舵机大小动作的功能,这是针对新手的功能,可以忽略。
4#6s改V120配件清单:

其他可用4#6s原件,全部价格估计在240元。
4#6、4#6bell要换接收,否则将是阉割版V120(不带三轴陀螺仪版),将会很难飞。

楼主:
同理,CB180Z同样可以改为V200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2402控可以飞V120,大家可以买半套机;与2403控区别在于:没有油门限高和舵机大小动作的功能,这是针对新手的功能,可以忽略。
4#6s改V120配件清单:
http://img05.taobaocdn.com/bao/uploaded/i5/28056114/T2 ...
楼主,你还是自己试验一下4#6S使用的RX-2433接收机,能否用在改装版的无副翼V120D01上面才推荐其它模友吧,要知道V120D01的接收机是RX-2433V,不知道和4#6S的接收机区别在那里!
我只知道V120D02的接收机是RX-2610V,而4G6S的接收机是RX-2610S,它们的区别是,RX-2610S接收机只能把遥控器选择到2601模式来对频玩,这样就不能在2801PRO遥控器上面调节各项参数,而RX-2610V接收机的程序和S接收机不同,可以用2801模式来对频,也就是说2801PRO遥控器上面的所有功能都可以调节!V120D01的接收机是否在程序上也会有不同?
我记得以前就给了楼主第三个购机方案就是直接买V120D01,然后买4#6的副翼套件,加上BELL的套件,当时楼主就认为太贵而没买,结果现在还是忍不住想改成无副翼的V120D01。

网友:
无副翼的接收里还有个电子副翼,因此接收型号后多了个V

网友B:
现在玩120D02的说!

网友:
我觉得楼主先练好四面悬停才改会实际点。

另外我觉得V120D01有点多馀,还是等V120D02有负螺距3D机吧,没副翼的FP机只用来悬停和做航线有点浪费它敏捷的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副翼是最终要上的,先买4#6s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是要谢谢你当时的建议。
2433与2433V区别就在于“油门限高和舵机大小动作的功能”,这是新功能,是针对新手的。
改装是肯定的,不会像有些JJ改无刷那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四面悬停不会是问题,3D倒飞一直没去想,基本是后期打算。
本想后期上4G6s,现在肯定后期要上V120D0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还是自己试验一下4#6S使用的RX-2433接收机,能否用在改装版的无副翼V120D01上面才推荐其它模友吧,要知道V120D01的接收机是RX-2433V,不知道和4#6S的接收机区别在那里!
我只知道V120D02的接收机是 ...

我想还有RX-2610V是多了电子模拟副翼的动作,希望不会像4G6s里的三轴陀螺这样不停修正几个陀机,我很后悔买了4G6s现在要关了三轴才懂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会后悔吧,不想它不停修正几个陀机,关掉就是了啊
电子模拟副翼的动作估计也是有修正陀机动作的

网友:
关键是要换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是最终要上的,先买4#6s也是可以的,当然还是要谢谢你当时的建议。
2433与2433V区别就在于“油门限高和舵机大小动作的功能”,这是新功能,是针对新手的。
改装是肯定的,不会像有些JJ改无刷那么复杂。
我不是想泼LZ冷水,只是刚才问了华的客服,对于2433和2433V两款接收机的答复“主要是控制程序不同”!如果情况属实,那么4#6S就只是华为了早点占领市场的一个三轴陀螺仪系列并不成熟的试验产品而已,它的存在会很杯具,稳定性不如4#6BELL,三轴能力不如V120D01,只是比最早的4#6强一点。

网友:
要是好改这个不用买把对角的两个头换一下就能用的又省一点

网友:
这是 4#6的

网友E:
谁知道cb180z 头罩比 4#6头罩大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知道cb180z 头罩比 4#6头罩大多少????

别想了,大了去了。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网友(2010-09-13):
引用 网友B:
现在玩120D02的说!

120d02怎么样值得购买吗?

网友:
4#6sj就按楼主给的单配置就可以了吗?

网友F:
华的配件很贵的,感觉是在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华的配件很贵的,感觉是在抢人.

  就是擺明的搶人吧    要買就來   不買拉倒

网友:
换上主翼后电机和电调的温度很高呀,烫手

网友:
直接改120D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