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谷德提点建议

楼主(2010-07-19):
谷德的V3总体感觉还不错,尤其是尾推顺滑精致让人喜爱但美中不足的是大齿总成,不但粗糙而且还没有单独的配件供应,价格昂贵,这点绝对不如飞魔士

尤其是单向轴承套,像纸糊的我两次炸机都是在没正式飞的时候,一次是调试机子本来设置尾舵反向的结果设成油门,瞬间炸机,另一次就是玩到飞练习架了,呵呵

整个大齿总成感觉和机子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档次上,全新转动不顺滑,用过一段也还是不行,而飞魔士的不但有单独的配件供应,转动也非常滑顺,希望能谷德能认真对待有所改进

话不多说上图看看,也顺便和飞魔士白金版的配件做个比较

~~照片上的中心座沉孔是我自己改的

全图

全图

左边是飞魔士的右边是谷德的

左边是飞魔士的右边是谷德的

这个中心座看着不错就是没用沉头螺丝

这个中心座看着不错就是没用沉头螺丝

飞魔士是白色的转动顺滑谷德黑色转动阻力很大

飞魔士是白色的转动顺滑谷德黑色转动阻力很大

仔细看能看到单向轴承滚针留下的压痕

仔细看能看到单向轴承滚针留下的压痕

网友:
请谷德技术员来解答。

网友:
感谢LZ对我们的建议和殷切希望;
我们承认在此环节上的疏漏和品质监管不严!!
单向轴承套和单向轴承之间的不顺滑--主要原因是因为单向轴承套没有研磨所引起的!!我们马上会通知生产部门即刻做出改正,并会在第一时间将改正后的单向轴承套给LZ免费邮寄过去!
非常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我们会虚心接受朋友们的意见,并不但完善我们的产品。

楼主:
若是能同时把单向轴套的材料硬度提高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是能同时把单向轴套的材料硬度提高一些就更好了

经过询问生产部门,单向轴套已经碳化加硬处理,而且还有淬火处理。硬度应该能够满足该飞行要求。
硬度不能太硬(容易爆掉),所以良好的需要一个平衡。
如果有什么反馈,请直接联系我们网站
http://www.gootch.com.cn
的国内销售电话,我们无条件退换,,谢谢。

网友B:
大师告诉我 不成熟的东西还是不要碰   弄这么多的东西 累不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询问生产部门,单向轴套已经碳化加硬处理,而且还有淬火处理。硬度应该能够满足该飞行要求。
硬度不能太硬(容易爆掉),所以良好的需要一个平衡。

两次扫大齿同时坏轴套,硬度平经验来说应该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师告诉我 不成熟的东西还是不要碰   弄这么多的东西 累不累

哪里的大师?
既然这样说可以预见这位是大师但不是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次扫大齿同时坏轴套,硬度平经验来说应该不够
硬度不够会变形,硬度大够了会容易裂、断。热处理要把握好火候。谷德还不错,知错能改就会进步。不像那FM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告诉我 不成熟的东西还是不要碰   弄这么多的东西 累不累

大师告诉你不要碰不成熟的东西,呵呵但大师自己却要碰!

网友C: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凭心而论谷德的质量还是很不错的,各机件顺滑比较精确,尤其是尾推非常不错,只是这个直驱齿总成和机子其它部分相距甚远,完全不配套的感觉
很多国内品牌普遍反映的螺丝问题在这机子上不存在,轴承也还可以,横轴是4mm外径M3的外丝,在室内用也很放心,飞行时噪音很小
若是再进一步体协意见的话是尾推结构太复杂,换尾轴很麻烦而且尾推的安装尺寸和pro不兼容,也不兼容很多其它机子,我就花80块白买了一个尾推
升级套件,发现无法安装到pro上 只能留着当配件了,再有就是主轴两端的倒角因该做的更大一些,方便安装.现在由于单向轴套软扫大齿后轴套变形
很难将主轴取出,我两次维修都是用榔头敲出来的

网友D:
看来LZ炸机比较频繁啊! 呵呵! 螺丝丝,维修才方便! 我的那台v2换的亚拓的尾旋翼,上个螺丝胶,有一个螺丝滑丝,现在尾波箱和尾管没办法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LZ炸机比较频繁啊! 呵呵! 螺丝丝,维修才方便! 我的那台v2换的亚拓的尾旋翼,上个螺丝胶,有一个螺丝滑丝,现在尾波箱和尾管没办法拆开!

以后千万要记住,机米螺丝不能上胶!!

网友:
胶用习惯了 就都用了

楼主:
只要有金属件相连还是建议上胶,但绝对不要上多了,而且涂抹范围控制螺纹的2到3牙,控制胶量最简单的方法是螺丝涂上胶后用手将胶抹去,螺纹里面的残胶就已经不少了,这样即使抹多了问题也不大

网友:
以后千万要记住,机米螺丝不能上胶!!
..听你话准炸机。。
一定要上。。关键受力点不上胶水你就等自悬炸机吧。。。
但是这个顶丝要选好的。。有些内直径太大不能用。。。。。。。

网友E:
谷德的服务态度还是非常棒的,希望保持优势,再接再厉!一定会发展为业界顶级厂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谷德的服务态度还是非常棒的,希望保持优势,再接再厉!一定会发展为业界顶级厂商的!

顶级设计,三级的用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146&extra=page%3D1

网友:
国内的金属件产品的通病是选材和处理不当!

 郁闷!

网友(2011-02-24):
500的主齿盘要是金属的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