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82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0-07-19):
请教各位高手:塞斯纳182,1.2米翼展,用的xxd2212电机,8040浆,浆保护器加O圈,感觉已经绑的很牢了可是一推高油门浆就往外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手给点帮助啊!!!!!

网友:
桨保护器反过来装试试?可能是桨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螺丝拧紧没奥,怎么会
上图啊,无图无真相

网友A:
换浆夹吧,另外好像浆小了应该上8060或9050(KV1400)1047(KV1000).

楼主:
9050的可以用吗?

网友:
是不是小头和大头装反了哦??

网友:
保护器飞了没?
如果保护器飞了
就把电机轴用钳子多划花一点再拧上保护器

网友:
浆保护器要用两边的螺丝拧紧固定在电机轴上然后再用胶圈把浆套住。干脆换浆夹好用

网友(2011-04-06):
楼上说的都不对,应该是胶圈太松。

我的也有过这个问题,就是胶圈太松了,或者胶圈偏大,解决的办法是上两个胶圈,并且买一包扎头发用的皮筋,再绕上3-5个后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浆夹吧,另外好像浆小了应该上8060或9050(KV1400)1047(KV1000).

电机不过载就不能用对不对?这样误导新人是不是不合适啊?

网友:
O圈要不得。。。

用橡皮筋,多绕几转,保证不会

网友:
为什么不用桨夹?很好用的。

你的电机如果是2212 kv980~1250,可以用9060桨,软桨、硬桨均可。

网友:
1:浆保护器突出的地方太小   卡不紧浆孔
2:浆的动平衡不好   换一个
3:橡胶圈 太松
4:建议用浆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