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进 25V无法拆卸铣夹头

楼主(2010-07-19):
我刚入手的25V,第一次更换钻夹头时特别好更换,昨天再想更换时怎么也卸不下了。新人请多多指教

网友:
论坛上有. 搜索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头和台面间,夹个木棒子,顶紧后,用榔头敲拉杆。(拉杆和钻夹头的尾螺纹脱开几扣,六个间隙,就可以下锤了)

网友:
不用敲,反拧就行。

网友:
别瞎敲, 看这里

网友:
其实哪个大螺母,才是专门卸刀用的,把拉杆松几扣,然后紧大螺母

楼主:
已经使劲拧了,好像滑扣了。用锤子锤也不行都试过了

已经使劲拧了,好像滑扣了。用锤子锤也不行都试过了

楼主:
还有别的方法吗

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装拆机器大忌!
切勿乱敲, 乱锤, 即使可以拆除,机器也随时报废!
没劲的话,可以善用杠杆原理,
很简单,先想办法锁定刀柄夹头,
机头放下, 板手套入夹头, 再用平口钳夹固定板手,当然也要锁在平台上.
另一板手用厚壁铁管加长, 套进机头太螺母处,只要轻轻用力,就可以扭开,
万试万灵!
希望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 今天晚上试试

网友(2010-08-24):
回覆一下, 前几天我也差一点拆不下来
明明没锁的很紧, 却很难拆下,
可能是装上前没把多余的油擦干, 变成吸盘了..

网友:
7045是要敲的:先拧松几扣,然后再敲击几下。敲后夹头不会掉落在台面上的,再用手轻轻一拧就下来了。。。
=========================
更正一下:7045是把拉杆拧下来拿出来,然后从月牙孔中使用卸刀铁敲击锥柄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