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2801油门中点时的螺距调整

楼主(2010-07-19):
华科尔2801控油门杆最低时为一2度,油门中点时变成了8度,想把油门中点时调整为6度,在菜单里不知道应该调哪一项,哪位朋友请说一说,谢谢!

网友A:
在主菜单第一项里面的第六子项目里,有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NORM飞行模式的油门,那么就在螺距曲线的选项里把NORM的“2”这个中间点的数值调低,直到符合你想要的6度就可以了。